Proteus仿真ADC0808,基于MSP430F249

楼主(2016-01-09):
(图片)

楼主:
#include <msp430f249.h> #include "KU.h"
#define ADCST0          P5OUT &= ~BIT4
#define ADCST1         P5OUT |= BIT4
#define ADCALE0         P5OUT &= ~BIT5
#define ADCALE1         P5OUT |= BIT5
#define ADCEOC0         P5OUT &= ~BIT6
#define ADCEOC1         P5OUT |= BIT6
#define ADCOE0          P5OUT &= ~BIT7
#define ADCOE1          P5OUT |= BIT7
uchar  ADC1;
ulong   ADC2;
uint   MC_wan;
uint   MC_qian;
uint   MC_bai;
uint   MC_shi;
uint   MC_ge;
void ADC_START(void)
{
  ADCALE1;
  ADCST1;
   delay_ms(5);
   ADCALE0;
  ADCST0;
   delay_ms(5);
}

char ADC_READ()
{
  uchar data;
   data=0x00;
   delay_ms(5);
   ADCOE1;
  ADC_START();
   delay_ms(5);
  data=P4IN;
   ADCOE0;
  return data;
}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SEL = 0x00;
   P1DIR = 0xFF;                  //P1液晶数据
    P3SEL = 0x00;
   P3DIR|= BIT0+BIT1+BIT2;       //P3液晶控制
   LCD_init();
   LCD_clear();
    delay_ms(50);
   P4SEL = 0x00;
   P4DIR = 0x00;
   P5SEL = 0x00;
   P5DIR |= BIT4+BIT5+BIT6;
   while(1)
   {
     ADC1=ADC_READ();
      ADC2=(ADC1*100)/51;

     MC_wan=(ADC2/10000);
     MC_qian=(ADC2-(MC_wan*10000))/1000;
       MC_bai=((ADC2-(MC_wan*10000)-(MC_qian*1000))/100);
     MC_shi=((ADC2-(MC_wan*10000)-(MC_qian*1000)-(MC_bai*100))/10);
MC_ge=(ADC2-(MC_wan*10000)-(MC_qian*1000)-(MC_bai*100)-(MC_shi*10));
           LCD_clear();
      LCD_write_str(0,0,"Voltage:");
      LCD_write_char(0x07,1,MC_bai+48);
       LCD_write_char(0x08,1,46);
      LCD_write_char(0x09,1,MC_shi+48);
      LCD_write_char(0x0A,1,MC_ge+48);
      LCD_write_char(0x0D,1,86);
      delay_ms(500);
        }
}
下面为库函数
//**************************************************//****
//延时设置~~~~~~~~~~~~~~~~~~~~~~~~~~~~~~~~~~~~~~~//
//***********************************************************
#define CPU_F ((double)4000000)  ////主时钟的频率4M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RS0         P3OUT &= ~BIT0
#define RS1         P3OUT |= BIT0
#define RW0         P3OUT &= ~BIT1
#define RW1         P3OUT |= BIT1
#define EN0         P3OUT &= ~BIT2
#define EN1         P3OUT |= BIT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驱动1602**************************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RW0;
  EN0;
P1OUT = com;
          delay_ms(1);
        EN1;  delay_ms(1);
         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1;
  RW0;
  EN0;
      P1OUT = data;
         delay_ms(1);
         EN1;
  delay_ms(1);
  EN0;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1);
}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void LCD_init(void)
{
    EN0;
    delay_ms(1);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1);
    LCD_write_com(0x0C);
       delay_ms(1);
    LCD_write_com(0x06);
      delay_ms(1);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1);
    }

网友A:
#define CPU_F ((double)4000000)  ////主时钟的频率4M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这个我在F235的官方例程里怎么没见到,这是不是得用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在F235的官方例程里怎么没见到,这是不是得用外部晶振

dco也可以用

网友B:
有没有现成的文件用于

网友:
这样还得自己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现成的文件用于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