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带检测反馈交通灯(家电)模拟系统

楼主(2016-01-09):
学校的一个比赛,整理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会;

本系统能应用于家居智能开关;十字路**通灯(由于时间问题只做出了LED模拟版);
十字路**通灯
       由于时间问题只做出了LED模拟版(5v电压模板);可参照加入的继电器路灯模块使系统可以应用于现实环境(高电压交流直流电路);
功能:实现交通灯路灯正常运行,及周边路灯开关控制;应用逻辑门工作原理实现电位检测,判断路灯是否损坏;并可将损坏信息向上位机进行反馈,上位机可以用VB或组态王用串口通信原理制作出相对应的.exe可执行程序,对路灯及交通灯进行实时监控;
也可以用蓝牙模块和手机双向通信,亦可以用wifi模块-遵循互联网通信协议联网控制,实时控制和信息反馈
由于仿真条件及时间限制,此次比赛智能局限于用两个单片机进行模拟。
特色:根据本系统的原理可以制作智能家居开关控制及信息反馈系统;
      也可以也可以用于智能小车智能机器人中的做信息反馈;

楼主:
交通灯原理

利用led单向导通原理,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导通,高电平截至;

楼主:
测控反馈原理

一:仿真中交通灯的损坏检测原理

利用六路正与门检测十二处LED交通灯的好坏,当LED灯丝烧断了,如下图东方红灯,当单片机输出一个低电平让其导通时,由于它灯丝断了,就会让1点电位拉低,P10与门检测到一端低电平,并输出低电平反馈给单片机P0口;

楼主:
二:仿真中路灯(家电)控制及其损坏检测原理

上位机按键开关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用PNP三极管驱动电路,低电平导通
当上位机检测到开关信息是,给下位机发送一个相对应的信息,下位机判断信息后发出控制指令;

短路检测
由两个非门输入输出端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组成;
当用电器发生短路时,W点电位瞬间被拉低,通过整流二极管把信号送到非门上,经过两次电位翻转输出一个低电平给单片机检测口;
当检测到信号时,判断信号是否正确,再给上位机反馈信息;

楼主:
损坏显示

上位机接受损坏信息并且给P1口发送损坏显示指令;

楼主:
程序(带解释)以及原理解说

楼主: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探讨一下:lol

网友A:
十字路口___交通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路口___交通灯,

:D

网友B:
十字路口用继电器,寿命不够。业内我见过的都是用可控硅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十字路口用继电器,寿命不够。业内我见过的都是用可控硅控制的

交通灯控制的电路板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稳定性要做好不容易,你这个设计只能是玩具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路口用继电器,寿命不够。业内我见过的都是用可控硅控制的

谢谢,看来还是要好好学习: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通灯控制的电路板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稳定性要做好不容易,你这个设计只能是玩具级别的 ...

谢谢,看来还是要好好学习

网友C(2019-05-29):
这个交通灯采用STC89C51的系统是使用的两个芯片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