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看图识字——相量

楼主(2016-01-09):
简谐信号,这是电路分析中最为常见的信号形式,也是稳态的最简单形式。一般见下式:

楼主:
下面,改个形式,见图:

楼主:
上图中的前式是将一个简谐实信号分解成了两个共轭复数之和表示,后式则是直接取其中一个复数之两倍(其实部为原实信号)。按后式,定义了与那个简谐实信号相关联的信号相量形式,见下式:

这里,给出了几个形式。

楼主:
注意上面的X0中没有时间变量。下面给个相量商的式子:

楼主:
这里,“直接”就得到了信号幅度比相位差

电路分析中的相量及其运算(包括加、减、乘、除),对应了电路中的简谐实信号分析(含KVL、KCL、阻抗、增益和级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直接”就得到了信号幅度比和相位差。

电路分析中的相量及其运算(包括加、减、乘、除),对应了电 ...

:$ 弱弱的问下楼主,我要想看懂这些东西,需要学习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楼主,我要想看懂这些东西,需要学习些什么……?

需要基本的语文和数学,当然还得配备有自己的眼睛和大脑....

网友B:
大学录取率高达75%,高中录取率高达99%,高中学的复数基础+大一电路分析基础=相量!
电子论坛上的讨论,可能起码需要电路分析基础知识!!!连相量都不知道就别逛论坛了,老老实实找本书看看吧!有看不懂的再上论坛问。

网友B:
只要具备高中复数基础,半小时就能理解相量分析技术=当然是纯数学理解了!然后花些时间理解线性电路基础知识。
相量分析技术为什么很重要?
1.应用范围广。电磁,量子电子,自控。。。
2.许多电路基本上工作于正弦稳态,派上用场了。。。
3.关键是:FFT!

相量数学计算,只需掌握3个辅助定理就OK了!!!至于相量形式的基尔霍夫定律和分支方程等,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相量分析技术的核心,就这点事。

网友C(2016-02-28):
顶一下,讲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