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初学者三问;麻烦版主跟各位朋友帮看下

楼主:
请教一个关于反激电源的问题:1)占空比与反射电压Vor,今天看到一帖子说到反射电压跟占空比D有关。首先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反射电压本质上是由于次级绕组对负载提供能量时引起的磁通变换,由于初级次级同在一条磁路上而在初级感应出的感生电动势,二次绕组的电流在Toff期间是线性变化的。di/dt=常数,Li=NΦ,所以dΦ/dt也是常数。磁通变化率是常数那么在一次测感应出来的电压也是一个常数(反射电压),这个电压就等于匝比N*(VD+Vout)。    请问这样理解对不对????不对的话请指正,谢谢:)
------------------------------------------------------------------------------:lol-------------------------------------------------------------------------------------------------------------
2)如果第一个问题是正确的,如果第一个说法是错的,就忽略这个第二这个吧。那么我想问这个变压器匝比怎么确定,这并不是传统的变压器,一次侧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随着电网电压波动而波动的,不能单纯的用Vout/Vin就确定各匝比了。但只有将这个匝比确定下来,才能求出Vor啊,反射电压求出来了,跟据Vin我好确定占空比啊。
--------------------------------------------------:loveliness:---------------------------------------------------------------------------------------------------------------
3)这个是我最迷惑的,在一些开关电源的书上,给出来的例子。①要不就先给出反射电压然后求占空比……②要不就人为设定一个占空比比方说40%,然后再根据这个去求反射电压,再选取匝比什么的………………我真是头都大了,大哥我也知道你给我某些值,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通过公式求其他的值了,知道Vor可以求Dmax,相反知道Dmax也可以求出Vor等等,但关键是当我要设计一个反激电源的时候,我一个值都不知道啊!!!!!!!!我又不知道匝比又不知道占空比又不知道Vor,你让我怎么求嘛:'(。。。。。。更别说后面用什么AP**了。。。

网友A(2016-01-09):
仅回答你的问题1),其它自习。
对于处于电压取样反馈控制中反激电源,自然Vor理论上不变。说法二正确。
然而,自由状态下的非稳压反激电源,Vor可言与D正比。说法一没错儿。

要注意原理机制关系与参数设计关系,它们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B:
开关电源设计就是一个不断平衡和取舍的过程
开关电源设计的入手点有很多,由于条件限制,甚至每个人的入手点都不一样,拿你说的Vor与Dmax来说,
Vsmin*Dmax/L=Vor*(1-Dmax)/L
Vor可以根据你所用的MOS耐压来估一个,再推Dmax
但是有的人,根据自己的电路所用的芯片,Dmax就直接给固定死了

我给你看个图,是邵革良博士出的,以DCM为例,你可以从他这个方法入手,你看懂了,对于反激各参数之间的关系,也就没多大的疑问了
但是,最终还是要跟实际想结合
说白了,就是你现在自己想设计一个什么样的电源,电路采用哪种结构,哪种工作方式,什么芯片,成本,热量,体积,EMC,这些直接决定了你的选择

网友C:
1,正确,参见2L回帖
2,3属于同一个问题,
上一贴的回复已经说了,设计的过程就是反复衡量折中的过程,
书中给出Vor也好,给出Dmax也好,一定有讲为什么定这个Vor(Dmax)吧?
初学的话,就不要想那么多了,你单纯的考虑MOS和输出二极管的耐压问题来权衡Vor和Dmax的选取吧,其他因素待工作中慢慢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正确,参见2L回帖
2,3属于同一个问题,
上一贴的回复已经说了,设计的过程就是反复衡量折中的过程,

您好,很高兴再次收到您的回帖。我会继续加油的,比起刚刚开始打算做个电源的时候,现在的思路清晰了不少了:lol。不亲手做点东西,光上课学了真到用的时候,还是感觉啥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