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28 LTIB编译出错

楼主(2016-01-10):
version:L2.6.35_1.1.0_130130_source
Ubuntu12.04

1.运行了patch-ltib-ubuntu12.04.sh脚本
2. $./ltib
出错host_config.log 信息
Processing platform: Host support packages
============================================
using /home/zxp/imx28/L2.6.35_1.1.0_130130_source/source/ltib/config/platform/host/ltib.preconfig

Processing: fake-provides
===========================

Processing: mkspooflinks
==========================

Processing: distcc
====================

Processing: ccache
====================

Processing: bison
===================

Processing: flex
==================

Processing: texinfo
=====================

Processing: autoconf
======================

Processing: libtool
=====================

Processing: lkc
=================

Processing: wget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no prebuilt rpm,

Cowardly refusing to clobber exist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wget-1.9.1
Remove this by 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rebuild this package from scratch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Wed Dec 30 00:17:50 2015
Ended:   Wed Dec 30 00:17:50 2015
Elapsed: 0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wget

Build Failed

楼主:
移除/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wget-1.9.1后:
host_config信息:

Processing platform: Host support packages
============================================
using /home/zxp/imx28/L2.6.35_1.1.0_130130_source/source/ltib/config/platform/host/ltib.preconfig

。。。。
-rw-r--r-- hniksic/hniksic 11189 2003-09-16 18:20 wget-1.9.1/doc/texi2pod.pl.in
-rw-r--r-- hniksic/hniksic 169687 1999-12-02 15:42 wget-1.9.1/doc/texinfo.tex
-rw-r--r-- hniksic/hniksic     19 2003-11-12 07:37 wget-1.9.1/doc/version.texi
-rw-r--r-- hniksic/hniksic   2576 2003-11-12 07:42 wget-1.9.1/doc/wget.info
-rw-r--r-- hniksic/hniksic  45301 2003-11-12 07:42 wget-1.9.1/doc/wget.info-1
-rw-r--r-- hniksic/hniksic  50448 2003-11-12 07:42 wget-1.9.1/doc/wget.info-2
-rw-r--r-- hniksic/hniksic  44699 2003-11-12 07:42 wget-1.9.1/doc/wget.info-3
-rw-r--r-- hniksic/hniksic  30878 2003-11-12 07:42 wget-1.9.1/doc/wget.info-4
-rw-r--r-- hniksic/hniksic 160415 2003-11-09 07:46 wget-1.9.1/doc/wget.texi
drwxr-xr-x hniksic/hniksic      0 2003-11-12 07:42 wget-1.9.1/po/
-rw-r--r-- hniksic/hniksic   5772 2001-04-12 20:25 wget-1.9.1/po/Makefile.in.in
-rw-r--r-- hniksic/hniksic    531 2003-10-08 23:18 wget-1.9.1/po/POTFILES.in
-rw-r--r-- hniksic/hniksic  34848 2003-11-12 07:42 wget-1.9.1/po/bg.gmo
-rw-r--r-- hniksic/hniksic  43072 2002-04-16 00:16 wget-1.9.1/po/bg.po
-rw-r--r-- hniksic/hniksic  29579 2003-11-12 07:42 wget-1.9.1/po/ca.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7099 2002-04-16 00:16 wget-1.9.1/po/ca.po
-rw-r--r-- hniksic/hniksic  28197 2003-11-12 07:42 wget-1.9.1/po/cs.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8125 2001-06-15 05:56 wget-1.9.1/po/cs.po
-rw-r--r-- hniksic/hniksic  27628 2003-11-12 07:42 wget-1.9.1/po/da.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5981 2002-04-16 00:16 wget-1.9.1/po/da.po
-rw-r--r-- hniksic/hniksic  34217 2003-11-12 07:42 wget-1.9.1/po/de.gmo
-rw-r--r-- hniksic/hniksic  44479 2003-10-25 04:23 wget-1.9.1/po/de.po
-rw-r--r-- hniksic/hniksic  29580 2003-11-12 07:42 wget-1.9.1/po/el.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9717 2002-04-16 00:16 wget-1.9.1/po/el.po
-rw-r--r-- hniksic/hniksic  29880 2003-11-12 07:42 wget-1.9.1/po/es.gmo
-rw-r--r-- hniksic/hniksic  48324 2002-04-16 00:16 wget-1.9.1/po/es.po
-rw-r--r-- hniksic/hniksic  30424 2003-11-12 07:42 wget-1.9.1/po/et.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9220 2003-10-12 22:10 wget-1.9.1/po/et.po
-rw-r--r-- hniksic/hniksic  32897 2003-11-12 07:42 wget-1.9.1/po/fr.gmo
-rw-r--r-- hniksic/hniksic  43830 2003-10-14 23:03 wget-1.9.1/po/fr.po
-rw-r--r-- hniksic/hniksic  29709 2003-11-12 07:42 wget-1.9.1/po/gl.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9404 2002-04-16 00:16 wget-1.9.1/po/gl.po
-rw-r--r-- hniksic/hniksic  27138 2003-11-12 07:42 wget-1.9.1/po/he.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5678 2002-04-16 00:16 wget-1.9.1/po/he.po
-rw-r--r-- hniksic/hniksic  30867 2003-11-12 07:42 wget-1.9.1/po/hr.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9129 2003-10-12 22:13 wget-1.9.1/po/hr.po
-rw-r--r-- hniksic/hniksic  28680 2003-11-12 07:42 wget-1.9.1/po/hu.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8327 2003-10-02 05:50 wget-1.9.1/po/hu.po
-rw-r--r-- hniksic/hniksic  14445 2003-11-12 07:42 wget-1.9.1/po/it.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3885 2001-02-24 05:32 wget-1.9.1/po/it.po
-rw-r--r-- hniksic/hniksic  31960 2003-11-12 07:42 wget-1.9.1/po/ja.gmo
-rw-r--r-- hniksic/hniksic  40253 2003-10-13 20:44 wget-1.9.1/po/ja.po
-rw-r--r-- hniksic/hniksic  27668 2003-11-12 07:42 wget-1.9.1/po/nl.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6324 2001-11-18 07:12 wget-1.9.1/po/nl.po
-rw-r--r-- hniksic/hniksic  13815 2003-11-12 07:42 wget-1.9.1/po/no.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2595 2001-04-04 02:31 wget-1.9.1/po/no.po
-rw-r--r-- hniksic/hniksic  31416 2003-11-12 07:42 wget-1.9.1/po/pl.gmo
-rw-r--r-- hniksic/hniksic  41860 2003-10-20 22:57 wget-1.9.1/po/pl.po
-rw-r--r-- hniksic/hniksic  14115 2003-11-12 07:42 wget-1.9.1/po/pt_BR.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4886 2001-02-24 05:32 wget-1.9.1/po/pt_BR.po
-rw-r--r-- hniksic/hniksic  27690 2003-11-12 07:42 wget-1.9.1/po/ro.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5442 2003-10-02 05:50 wget-1.9.1/po/ro.po
-rw-r--r-- hniksic/hniksic  28748 2003-11-12 07:42 wget-1.9.1/po/ru.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6745 2001-12-13 15:38 wget-1.9.1/po/ru.po
-rw-r--r-- hniksic/hniksic  32336 2003-11-12 07:42 wget-1.9.1/po/sk.gmo
-rw-r--r-- hniksic/hniksic  42583 2003-10-26 07:54 wget-1.9.1/po/sk.po
-rw-r--r-- hniksic/hniksic  31506 2003-11-12 07:42 wget-1.9.1/po/sl.gmo
-rw-r--r-- hniksic/hniksic  40404 2003-10-13 18:08 wget-1.9.1/po/sl.po
-rw-r--r-- hniksic/hniksic  32114 2003-11-12 07:42 wget-1.9.1/po/sv.gmo
-rw-r--r-- hniksic/hniksic  44909 2003-10-25 04:16 wget-1.9.1/po/sv.po
-rw-r--r-- hniksic/hniksic  32097 2003-11-12 07:42 wget-1.9.1/po/tr.gmo
-rw-r--r-- hniksic/hniksic  40980 2003-10-13 19:38 wget-1.9.1/po/tr.po
-rw-r--r-- hniksic/hniksic  28000 2003-11-12 07:42 wget-1.9.1/po/uk.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5724 2002-05-29 03:17 wget-1.9.1/po/uk.po
-rw-r--r-- hniksic/hniksic  25154 2003-10-11 22:21 wget-1.9.1/po/wget.pot
-rw-r--r-- hniksic/hniksic  31488 2003-11-12 07:42 wget-1.9.1/po/zh_CN.gmo
-rw-r--r-- hniksic/hniksic  40352 2003-10-15 06:36 wget-1.9.1/po/zh_CN.po
-rw-r--r-- hniksic/hniksic  25546 2003-11-12 07:42 wget-1.9.1/po/zh_TW.gmo
-rw-r--r-- hniksic/hniksic  33868 2002-04-16 00:16 wget-1.9.1/po/zh_TW.po
drwxr-xr-x hniksic/hniksic      0 2003-11-12 07:42 wget-1.9.1/ChangeLog-branches/
-rw-r--r-- hniksic/hniksic  10955 2001-01-06 17:26 wget-1.9.1/ChangeLog-branches/1.6_branch.ChangeLog
drwxr-xr-x hniksic/hniksic      0 2003-11-12 07:42 wget-1.9.1/src/
drwxr-xr-x hniksic/hniksic      0 2003-11-12 07:42 wget-1.9.1/src/ChangeLog-branches/
-rw-r--r-- hniksic/hniksic 107438 2001-01-06 17:26 wget-1.9.1/src/ChangeLog-branches/1.6_branch.ChangeLog
-rw-r--r-- hniksic/hniksic 178510 2002-05-30 09:51 wget-1.9.1/src/ChangeLog-branches/1.8_branch.ChangeLog
-rw-r--r-- hniksic/hniksic 215323 2003-11-12 07:37 wget-1.9.1/src/ChangeLog
-rw-r--r-- hniksic/hniksic   6639 2003-10-08 07:53 wget-1.9.1/src/Makefile.in
-rw-r--r-- hniksic/hniksic  14234 1999-12-02 15:42 wget-1.9.1/src/alloca.c
-rw-r--r-- hniksic/hniksic  18702 2003-10-04 18:34 wget-1.9.1/src/ansi2knr.c
-rw-r--r-- hniksic/hniksic  42039 2003-10-08 07:53 wget-1.9.1/src/cmpt.c
-rw-r--r-- hniksic/hniksic   8788 2003-11-09 03:15 wget-1.9.1/src/config.h.in
-rw-r--r-- hniksic/hniksic  12575 2003-11-01 22:08 wget-1.9.1/src/connect.c
-rw-r--r-- hniksic/hniksic   2011 2003-09-21 07:12 wget-1.9.1/src/connect.h
-rw-r--r-- hniksic/hniksic  29838 2003-10-01 05:54 wget-1.9.1/src/convert.c
-rw-r--r-- hniksic/hniksic   3747 2003-10-10 22:25 wget-1.9.1/src/convert.h
-rw-r--r-- hniksic/hniksic  44711 2003-10-07 18:39 wget-1.9.1/src/cookies.c
-rw-r--r-- hniksic/hniksic   1940 2002-05-18 10:16 wget-1.9.1/src/cookies.h
-rw-r--r-- hniksic/hniksic  21275 2003-11-09 03:17 wget-1.9.1/src/ftp-basic.c
-rw-r--r-- hniksic/hniksic  25683 2003-09-15 06:04 wget-1.9.1/src/ftp-ls.c
-rw-r--r-- hniksic/hniksic  58122 2002-05-18 10:16 wget-1.9.1/src/ftp-opie.c
-rw-r--r-- hniksic/hniksic  51268 2003-10-15 06:52 wget-1.9.1/src/ftp.c
-rw-r--r-- hniksic/hniksic   3938 2003-09-18 21:46 wget-1.9.1/src/ftp.h
-rw-r--r-- hniksic/hniksic   3092 2002-05-18 10:16 wget-1.9.1/src/gen-md5.c
-rw-r--r-- hniksic/hniksic   1955 2003-09-22 03:17 wget-1.9.1/src/gen-md5.h
-rw-r--r-- hniksic/hniksic   8789 2003-09-21 12:41 wget-1.9.1/src/gen_sslfunc.c
-rw-r--r-- hniksic/hniksic   1899 2002-05-18 10:16 wget-1.9.1/src/gen_sslfunc.h
-rw-r--r-- hniksic/hniksic  30733 2003-10-08 22:55 wget-1.9.1/src/getopt.c
-rw-r--r-- hniksic/hniksic   4412 1999-12-02 15:42 wget-1.9.1/src/getopt.h
-rw-r--r-- hniksic/hniksic  12763 2001-11-18 12:36 wget-1.9.1/src/gnu-md5.c
-rw-r--r-- hniksic/hniksic   4971 2001-11-18 12:36 wget-1.9.1/src/gnu-md5.h
-rw-r--r-- hniksic/hniksic  21708 2003-10-10 10:46 wget-1.9.1/src/hash.c
-rw-r--r-- hniksic/hniksic   3329 2003-10-09 21:32 wget-1.9.1/src/hash.h
-rw-r--r-- hniksic/hniksic   5952 2002-05-18 10:16 wget-1.9.1/src/headers.c
-rw-r--r-- hniksic/hniksic   1945 2002-05-18 10:16 wget-1.9.1/src/headers.h
-rw-r--r-- hniksic/hniksic  19579 2003-10-26 09:38 wget-1.9.1/src/host.c
-rw-r--r-- hniksic/hniksic   3578 2003-10-11 09:39 wget-1.9.1/src/host.h
-rw-r--r-- hniksic/hniksic  29857 2003-10-23 20:16 wget-1.9.1/src/html-parse.c
-rw-r--r-- hniksic/hniksic   2572 2003-10-09 23:01 wget-1.9.1/src/html-parse.h
-rw-r--r-- hniksic/hniksic  20882 2003-10-13 22:32 wget-1.9.1/src/html-url.c
-rw-r--r-- hniksic/hniksic  75414 2003-10-15 07:32 wget-1.9.1/src/http.c
-rw-r--r-- hniksic/hniksic  36044 2003-10-11 21:57 wget-1.9.1/src/init.c
-rw-r--r-- hniksic/hniksic   1623 2003-09-21 08:41 wget-1.9.1/src/init.h
-rw-r--r-- hniksic/hniksic  19240 2003-10-08 08:05 wget-1.9.1/src/log.c

language catalogs: bg ca cs da de el es et fr gl he hr hu it ja nl no pl pt_BR ro ru sk sl sv tr uk zh_CN zh_TW
checking for msgfmt... /usr/bin/msgfmt
checking for xgettext... /usr/bin/xgettext
checking for gmsgfmt... /usr/bin/msgfmt
checking locale.h usability... yes
checking locale.h presence... yes
checking for locale.h... yes
checking libintl.h usability... yes
checking libintl.h presence... yes
checking for libintl.h... yes
checking for gettext in -lintl... no
checking for gettext... yes
checking for makeinfo... makeinfo
checking for perl5... no
checking for perl... /usr/bin/perl
checking for pod2man... /usr/bin/pod2man
configure: creating ./config.status
config.status: creating 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doc/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util/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po/Makefile.in
config.status: creating windows/Makefile
config.status: creating src/config.h
config.status: executing default commands
generating po/POTFILES from ./po/POTFILES.in
creating po/Makefile
+ make
echo timestamp > stamp-h.in
cd src && make CC='gcc' CPPFLAGS='' DEFS='-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CFLAGS='-O2 -Wall -Wno-implicit' LDFLAGS='' LIBS='-lssl -lcrypto -ldl ' prefix='/opt/freescale/ltib/usr' exec_prefix='/opt/freescale/ltib/usr' bindir='/opt/freescale/ltib/usr/bin' infodir='/opt/freescale/ltib/usr/info' man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man' manext='1'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wget-1.9.1/sr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cmpt.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connect.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convert.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cookies.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ftp.c
ftp.c: In function 'getftp':
ftp.c:891:14: warning: ignoring return value of 'ftruncate',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warn_unused_result [-Wunused-result]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ftp-basic.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ftp-ls.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ftp-opie.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hash.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headers.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host.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html-parse.c
html-parse.c: In function 'convert_and_copy':
html-parse.c:282:7: warning: variable 'size' set but not used [-Wunused-but-set-variable]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html-url.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http.c
http.c: In function 'gethttp':
http.c:1523:14: warning: ignoring return value of 'ftruncate',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warn_unused_result [-Wunused-result]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init.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log.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main.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gen-md5.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netrc.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progress.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rbuf.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recur.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res.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retr.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safe-ctype.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snprintf.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gen_sslfunc.c
gen_sslfunc.c: In function 'ssl_init_prng':
gen_sslfunc.c:77:7: warning: the address of 'rand_file' will always evaluate as 'true' [-Waddress]
gen_sslfunc.c: In function 'verify_callback':
gen_sslfunc.c:126:9: warning: variable 's' set but not used [-Wunused-but-set-variable]
gen_sslfunc.c: In function 'init_ssl':
gen_sslfunc.c:175:7: warning: assignment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enabled by default]
gen_sslfunc.c:178:2: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SSLv2_client_method'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gen_sslfunc.c:178:7: warning: assignment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enabled by default]
gen_sslfunc.c:181:7: warning: assignment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enabled by default]
gen_sslfunc.c:184:7: warning: assignment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enabled by default]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url.c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utils.c
utils.c: In function 'fork_to_background':
utils.c:497:11: warning: ignoring return value of 'freopen',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warn_unused_result [-Wunused-result]
utils.c:498:11: warning: ignoring return value of 'freopen',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warn_unused_result [-Wunused-result]
utils.c:499:11: warning: ignoring return value of 'freopen',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warn_unused_result [-Wunused-result]
gcc -I. -I.    -DHAVE_CONFIG_H -DSYSTEM_WGETRC=\"/opt/freescale/ltib/etc/wgetrc\"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O2 -Wall -Wno-implicit -c version.c
/bin/sh ../libtool --mode=link gcc -O2 -Wall -Wno-implicit  -o wget  cmpt.o connect.o convert.o cookies.o ftp.o ftp-basic.o ftp-ls.o ftp-opie.o  hash.o headers.o host.o html-parse.o html-url.o http.o init.o log.o main.o gen-md5.o netrc.o progress.o rbuf.o recur.o res.o retr.o safe-ctype.o snprintf.o gen_sslfunc.o url.o utils.o version.o -lssl -lcrypto -ldl
mkdir .libs
gcc -O2 -Wall -Wno-implicit -o wget cmpt.o connect.o convert.o cookies.o ftp.o ftp-basic.o ftp-ls.o ftp-opie.o hash.o headers.o host.o html-parse.o html-url.o http.o init.o log.o main.o gen-md5.o netrc.o progress.o rbuf.o recur.o res.o retr.o safe-ctype.o snprintf.o gen_sslfunc.o url.o utils.o version.o  -lssl -lcrypto -ldl
gen_sslfunc.o: In function `init_ssl':
gen_sslfunc.c:(.text+0x35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SLv2_client_method'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1]: *** [wget]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wget-1.9.1/src'
make: *** [src]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xp/imx28/L2.6.35_1.1.0_130130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11353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xp/imx28/L2.6.35_1.1.0_130130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11353 (%build)
Build time for wget: 6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wget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Wed Dec 30 01:02:13 2015
Ended:   Wed Dec 30 01:02:19 2015
Elapsed: 6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wget

Build Failed

网友A:
是编译出错了啊

网友B:
是不是修改spec文件了?版本是不是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