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为什么高铁不能晚上运行?

楼主(2016-01-10):
为什么高铁不能晚上运行?
官方解释:
这段时间是为了保证高铁安全运营的设备检修时间。在凌晨0点到6点间,高铁各类设备都要进行检修,主要包括:工务段要对线路进行检查,供电段要对供电设备(如供电网)进行检查,信号段要对信号进行检查,当然还有我们的动车组要回库进行检修和维护。
外行工程建议:
线路检查>>>不能用一量专用检查列车?在车校少的时候检查,里面装上摄像头、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各总设备来检查,取待人工走路检查,即安全,又不占太多时间。
供电设备>>>变压器、配电箱用2组,每天交替工作,交替时一组正常运行,一组有150%的负载老化一小时。要出问题应该会在老化时出现,也有足够时间维修。供电线路,用2组难度校大,用一组供电时可配合专用检查列车检查。同样也加大功率,如果出问题,可能当天会无法通行,但总比每天晚上不能通行要好。

信号检查>>>装个反馈装置就行了,比如红绿灯,里面装个光敏电阻,这个不要几分钟,全国铁路都可检查完。
动车检修>>>就更简单了,多几辆采用轮班检修,即可不占时间,又不用熬夜检查。
看到一条新闻想起这些。

网友A:
信号系统远比红绿灯复杂吧

网友B:
楼主,按你的方法,铁路系统多少人丢了饭碗,这事怎么能干

网友C:
多的时候上千条人命,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现在也有晚上运行的,到两三点的都有,只是苦了这么冷的天气,半夜值班检修的。有多少人愿意要这样的工作??

网友D:
不是有夕发朝至的动车吗

网友E:
线路检查>>>不能用一量专用检查列车?在车校少的时候检查,里面装上摄像头、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各总设备来检查,取待人工走路检查,即安全,又不占太多时间。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这么做?
》》》如果检查出问题,就要分配修的时间。工人都在轨道上修的时候,火车来了,高铁是全封闭的,工人往哪躲?
供电设备>>>变压器、配电箱用2组,每天交替工作,交替时一组正常运行,一组有150%的负载老化一小时。要出问题应该会在老化时出现,也有足够时间维修。供电线路,用2组难度校大,用一组供电时可配合专用检查列车检查。同样也加大功率,如果出问题,可能当天会无法通行,但总比每天晚上不能通行要好。
》》》除了变压器,配电箱,输电线能用2组吗?所有的设备都能用2组吗?

信号检查>>>装个反馈装置就行了,比如红绿灯,里面装个光敏电阻,这个不要几分钟,全国铁路都可检查完。
》》》反馈装置的通讯怎么连?再来一根线?
动车检修>>>就更简单了,多几辆采用轮班检修,即可不占时间,又不用熬夜检查。
》》》可行,但花钱。

网友F:
“外行工程建议:”
确实外行。

网友G:
只能说, 我们的检测机制确实有待提升。

现在传感技术确实可以提高检测效率,   多装些传感器,对异常的数据在人工去检测, 但人工巡视还要是定期去作的,机械也有遗漏和作不到的情况,

还有~~~~ 非高峰。。。。晚上坐车的人也不多把,

网友H:
高铁不能晚上运行?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I:
以前不能夜里运行是因为车辆少,白天要工作,晚上要检修。如果以后备用车辆多了什么时候都可以从车库开出来一辆,车库摆一排,随用随取,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