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UI也好、Windows也好,越来越难用了~

楼主(2016-01-10):
最新的MIUI7,最新的Win10,等等,对于一般用户来说越来越好用,因为依赖于网络的功能越来越多,就会更加智能。

但是,云,这个东西,对于隐私的侵犯,也越来越严重。

我亲自实测,MIUI7,装上AFirewall+ 防火墙软件,打开日志,简直惨不忍睹,即使不登陆小米云服务,MIUI7内置的各种软件,都在无时无刻的发送数据包……

Windows10,也不算干净。用Windows自带的高级防火墙,把出口入口全部关闭,然后你再点Windows菜单里面的各种应用,

就会发现Win不经过你的同意,就自动把防火墙改了,放行了好多应用和端口……

“用个计算器都需要联网” 的时代来临了,但是我不需要……

云有多可怕

推荐看看美剧《疑犯追踪》……

网友A:
  原来的XPsp3,仅仅装了ZA防火墙,然后系统设置一下,不装杀毒软件,用了5、6年都没有中毒,连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进不来,速度很快。换了电脑随机装win10,还有杀毒软件,一下载,什么都来了,桌面多了5、6个图标,速度又慢。又不能改装回sp3。不知道是进步还是退步?

网友B:
至少得信任一个东西,否则建议别出门了(就算如此也可能有危险)。

此外,LZ文不对题!

网友C:
嗯,“难用”被楼主赋予了新的含义……

网友D:
相关部门对这些东西监管不严,留给了流氓软件太多自由空间。要不然也不会有360和qq、小米等的掐架了

网友D:
据说歪果的智能手机很少有这类安装一个软件连带安装其他软件的情况,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A:
我很纠结,原来的一些软件(比如EWB仿真)在win10系统运行不正常或者不能运行,网上下载的又找不到或者乱套的。我不明白,都是他们弄出来的系统,为何不兼容?

网友E:
顶楼主,由于miui7难用,已换成miui5了,其实功能足够了

网友F:
这思想不该有啊!

网友G:
有那么夸张么?

网友A:
从win10/64位系统退回win7/32位或XP(电脑配置低,只能如此)网上有替劳,不如自己制作踏实。
1),上网下载制作U盘启动程序,在GHO文件夹装进GHOST制作的win7/32位或XP
系统文件。
2),在BIOS界面的EXIT栏(不知不同电脑是否一样)将“OS Optimized Defualy”项改为“Disable”,即从UEFI改为BIOS默认。并设置U盘第一启动(有自动识别,就不必改)。
3),U盘启动进入PE界面后,GHOST工具自动提示复原GHO文件,如果GHOST表显示要装系统的盘符不是C:\,就要重新分区命名C:\盘(这样硬盘资料将删除,如果需要先备份到U盘);办妥后开始装系统。
4),这一步比较关键,系统装妥不急于启动,在PE界面点击“win引导修复”/选择【C】盘/“开始修复”/修复完毕可以查看到启动程序。否则,启动时提示出错,只能重返PE界面完成此操作。
5),改装XP有PCI驱动程序装不了,不知高手有何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