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增量式请教

楼主(2016-01-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PID增量型算法公式pdit=kp*(e(t)-e(t-1)+ki*(e(t)+kd*(e(t)-2*e(t-1)+e(t-2)
其中比例项kp*(e(t)-e(t-1),用当前误差减去上一次误差,那计算出来就是负数。按照pid整定规则先调比例那输出的误差不是偏向负数吗。譬如温度控制,设定值为100,当前温度为20。下一次温度增加后减去20那不成负数,调节比例那补是得停止了。
刚接触,有什么不对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计算结果也是个控制输出的增(减)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先进PID控制 MATLAB仿真 第2版 483页 10.4M ◆〓,2013.12.11更新
〓◆ PID相关专辑 29册 119M ◆〓  ...

谢谢,先看看。

网友C:
pid 增量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 增量记号

不太明白,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结果也是个控制输出的增(减)量而已。

我看到这样帖子,但按照这样说法感觉增量式的积分像是位置式的比例,比例项相当于位置式的微分项如下
位置式
PID理解,P*偏差可以理解成直接给予舵机PWM,I是一个累加项,会把一些不必要的偏差累加进去,D项式D*(本次偏差-上次偏差),可以起到稳定和预测的作用。
增量式
先调P吧,加的很大都到不了期望值(相差非常大啊),加了一点点I进去就能达到调试速度一般就用增量式pi  先把 kp 给0  然后 Ki 值给大点  让电机速度在一个范围内稳定的抖动 可以明显的区分出来。到了这样之后在给Kp 由小增到大 慢慢的 电机就会稳定下来 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抖动

网友C:
这个图好直观,使用的什么软件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好直观,使用的什么软件 ?

多个图叠加播放的GIF动画而已

网友D:
如果比例系数是负数楼主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网友E:
楼主,这个增量的精髓就是误差,也就是说,每一次离散的计算,都是针对误差的计算,而不是针对回路目标值的计算。例如,你目标是100,当前是20,那么下一次值是多少呢?这两次的误差是多少呢?   搞明白这个,基本上就清楚了

网友F:
理解成输出+=kp*(e(t)-e(t-1))+ki*e(t)+kd*(e(t)-2*e(t-1)+e(t-2))

楼主(2016-04-08):
引用 网友F:
理解成输出+=kp*(e(t)-e(t-1))+ki*e(t)+kd*(e(t)-2*e(t-1)+e(t-2))

谢谢,你这么一说突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