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参考方向问题,问题如下,大神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6-01-10):
对一个电路应用KCL和KVL时,各支路电压和电流参考方向能不能同时有的取关联参考方向有的取非关联参考方向

网友A:
完全可以,这由你自定。

网友B:
说白了,KCL流进的和流出的电荷相等,也就是增量等于0,同理,电压回路的增量等于0.

网友C:
一般都是取关联参考方向

网友D:
可以,注意在运算时记得带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