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PIO_PMD_OUTPUT编译不能通过

楼主(2016-01-10):
说明文档中GPIO的初始化用:
GPIO_SetMode(PB, BIT0, GPIO_PMD_OUTPUT);
编译通不过,改为:
GPIO_SetMode(PB, BIT0, GPIO_MODE_OUTPUT);
可以通过,为什么?

网友A:
什么型号?文档的文件名是什么?

网友B:
看看这个GPIO_PMD_OUTPUT是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
去看头文件关于参数的定义,到底有没有那个参数,写错了吧

网友C:
看看那个参数具体是怎样定义的,估计是弄错了

网友D:
是不是没有把头文件包含进去啊

楼主:
最好上个图

网友E:
GPIO_MODE_OUTPUT是我们BSP1.0版本使用的定义,目前BSP已经升级到了BSP3.0,3.0版本的BSP会使用 GPIO_SetMode(PB, BIT0, GPIO_PMD_OUTPUT)这样的定义。
同时,我们最近推出的文档和过去的部分文档也是基于BSP3.0的,可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BSP。

——————————————————

更正一下,我刚看了我们BSP3.0有的芯片也会用GPIO_MODE_OUTPUT的写法,所以还是要看芯片的资料

另外,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颗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E:
GPIO_MODE_OUTPUT是我们BSP1.0版本使用的定义,目前BSP已经升级到了BSP3.0,3.0版本的BSP会使用 GPIO_SetMo ...

玩转M0、M4的文档前面一些IP是按照Nano102这颗芯片来写的,所以上面GPIO的定义放在Nano下面跑是没问题的。
但是楼主测试的是M451,部分定义有区别,所以没跑过

楼主后面可以配合文档还有我们BSP里的DEMO来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