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开关机的经典电路为什么有问题

楼主:
本人按照网络上推荐的单键开关机经典电路进行搭建电路,先触发按键开关,电压输出有,再次触发没有关断电压,有哪个大仙能指导问题出在哪里吗?

此电路可以应用于很宽的电压范围(4.5V~40V,最大19A的电流),R5为可选,当输入电压小于
20V时可短接;输入电压大于20V时建议接上,R5的取值应满足与R1的分压使MOS管V1的GS电压大
于-20V小于-5V(在V2导通时),尽量使V1的GS电压在-10V~-20V之间以使V1输出大电流。
  按钮按下前,V2的GS电压(即C1电压)为零,V2截止,V1的GS电压为0,V1截止无输出;当按
下S1,C1充电,V2 GS电压上升至约3V时V2导通并迅速饱和,V1 GS电压小于-4V,V1饱和导
通,Vout有输出,发光管亮(此时应放开按钮)C1通过R2、R3继续充电,V1、V2状态被锁定;当
再次按下按钮时,由于V2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漏极电压约为0V,C1通过R3放电,放至约3V时,V2
截止,V1栅源电压大于-4V,V1截止,Vout无输出,发光管灭(放开按钮),C1通过R2、R3及外
电路继续放电,V1、V2维持截止状态。
  注:S1使Vout打开或关闭后应放开按钮,不然会形成开关振荡。

楼主(2016-01-10):
这就是那个经典电路图,第一次按键S1时,能够接通9540,输出正常,再次按下按钮时,不能正常关断,测试2N7000的G极电压为1.3V,不能再低下去了,相当于2N7000没有被关断

网友A:
没有关断电压就是因为C1放电不够,可以减小R3试试看
这种电路不推荐

网友B:
这个电路根本就不能用,无法关闭。

认为这个电路是经典电路的,只能说模电学的一塌糊涂。

楼主:
那请问大侠,有无更好的简单电路推荐,谢谢

楼主:
在这个电路中,把R3减小到没有了也不行,G极电压最小就是低到1.3V,如果直接把G极对地短接以下,则可以关断电路的供电,谢谢各位大侠的相助!

网友C:
怎么感觉电路画的有问题

网友:
用触发器做一个

楼主:
3AG1A 老兄能否帮忙建议一下。

网友B(点评):
百度:单按键电子开关电路 这种电路我专门有一个帖子,在一乐论坛,你去看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根本就不能用,无法关闭。

认为这个电路是经典电路的,只能说模电学的一塌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