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烧录问题 请教

楼主(2016-01-10):
所谓的引导程序就是烧录isp 吧!打开u1烧录软件选择好芯片类型后

第一个选项:打开文件   ------   这是打开什么文件?

插入isp 是不是直接插入笙泉提供的bin文件?

下边的isp空间  HWENW下边的那几个选项怎么设置

脱机模式 后 直接点击 下载 是不是就保存在烧录机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认真看下,应该对你有用的

网友B:
你好我是笙泉单片机的代理,点钞机我们公司在市场上的占有量很大,很多方案也都是我们技术开发的,我是负责业务的所以对技术方面不是很了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可以联系我
台湾笙泉单片机总代理,杜先生,电话:15295658706   QQ:3166720948

网友C:
哇,楼主做什么生意啊,验钞机都有(๑•ั็ω•็ั๑)

网友D:
升级前要烧录引导程序 需要收费。。。没听说过。。。

网友E:
换个烧录软件试试看吧!!!!

网友F:
是的,烧录软件必须要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认真看下,应该对你有用的

非常的感谢您的回复 !

楼主:
已经自己搞定  结贴!!!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