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逻辑电平及接口问题

楼主(2016-01-10):
请问平常用的逻辑电平5v,3.3v的电压比较常见,1v左右的就有哪些逻辑电平?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chunyang @PowerAnts @maychang @tyw

网友A:
用GTL器件

楼主:
老T叔您好,

以上是我搜集的几款GTL器件,我想从3.3v转为1v,您看选哪款器件合适?要给它提供几伏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叔您好,

以上是我搜集的几款GTL器件,我想从3.3v转为1v,您看选哪款器件合适?要给它提供几伏电压? ...

哈哈,木玩过,查资料吧,少累哈

网友B:
电平转换器有两个供电端,分别对应两种电平的电压值,在额定范围内按需供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木玩过,查资料吧,少累哈

好的,谢谢老T叔,帮了我大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平转换器有两个供电端,分别对应两种电平的电压值,在额定范围内按需供电即可。 ...

谢谢蚂蚁兄

网友C:
以前也被这些电平搞晕了,好久没玩儿硬件了,现在忘光了。

网友D:
lz看看LSF0101系列的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z看看LSF0101系列的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也看看

网友C:
T叔一项这么给力啊

网友E:
如果数据是双向的话,还是用电平转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