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帮忙分析下工作原理吗?

楼主(2016-01-10):
新手不会分析电路原理,请高手帮忙分析原理,特别是Q1是什么作用?U1A工作在什么状态?谢谢啦

网友A:
图这么小,还是歪的,看着难受。
Q1是电源调整管,U1A接成比较器形式,但电路不全或有错,仔细去检查实际电路。

网友B:
手机看这图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这么小,还是歪的,看着难受。
Q1是电源调整管,U1A接成比较器形式,但电路不全或有错,仔细去检查实际电 ...

这是我们技能考试的题目,完整的图就是这样的。作为调整管组成串联型稳压电源这个我懂,但是给了两个选择:Q1的作用是(放大或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这么小,还是歪的,看着难受。
Q1是电源调整管,U1A接成比较器形式,但电路不全或有错,仔细去检查实际电 ...

个人认为输出电压时稳定的,应该是扩流

网友C:
额,我有点晕,单看三极管那部分,是不是共基电路? 按共基电路的特性来说的话,应该就是放大电压吧? 对不对啊,自我感觉除了常见的NPN共射,看见的别的类型的电路就迷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输出电压时稳定的,应该是扩流

选择“扩流”符合题目要求。

不过你还是把图横过来吧

网友E:
电源输入经二极管D1整流后,估计是存在压降,后面通过一个PNP共基极放大电路把电压弄回来,后面的发光二极管是电源指示灯,串联的电阻为限流电阻;之后经过开关K1分为两路,一路流经电压比较器,R5R6为采样电阻,C2C3是滤波电容,旁边那个不知道是R几的电阻是上拉电阻,D4为指示灯家防倒流;
另一路同为正向电压放大器,放大倍数可调RP2(图中模模糊糊貌似是RP2),运算—输入端R10旁的电容为与上级电路的耦合电容(和输出端电容一样作用),最后一个电阻为下拉电阻;
电路分析估计就这么多,比较器部分我也不知道用来干什么的,后面就是一个小型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源输入经二极管D1整流后,估计是存在压降,后面通过一个PNP共基极放大电路把电压弄回来,后面的发光二极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们技能考试的题目,完整的图就是这样的。作为调整管组成串联型稳压电源这个我懂,但是给了两个选择 ...

那你就不会转一下?自己看图都不嫌累?!至于Q1的作用是“放大”还是“扩流”,你自己应该先分析一下,解释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输出电压时稳定的,应该是扩流

这样的理解不合格,赶紧去重新学习晶体管基本原理和应用电路,给个提示:射极跟随器。

网友E:
楼主模电基础该去捡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理解不合格,赶紧去重新学习晶体管基本原理和应用电路,给个提示:射极跟随器。 ...

射极跟随器不应该信号从基极进入吗? 图中看着信号从集电极输入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射极跟随器不应该信号从基极进入吗? 图中看着信号从集电极输入唉?

别机械的看问题,自己好好分析,想清楚这里的“信号”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机械的看问题,自己好好分析,想清楚这里的“信号”是什么。

看了又看那个图...后面两个运放...信号输入端在那个J2和J4?  三极管那头的J1是接其他类似控制信号的吧? 晕了... 呼叫楼主把图放完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了又看那个图...后面两个运放...信号输入端在那个J2和J4?  三极管那头的J1是接其他类似控制信号的吧?  ...

就Q1电路而言,已经够完整了。

楼主(2016-02-23):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输出电压时稳定的,应该是扩流

谢谢,是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我有点晕,单看三极管那部分,是不是共基电路? 按共基电路的特性来说的话,应该就是放大电压 ...

这是个稳压电路,输出电压稳定不变,是扩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扩流”符合题目要求。

不过你还是把图横过来吧

呵呵,不好意思,传图的时候没注意,太着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输入经二极管D1整流后,估计是存在压降,后面通过一个PNP共基极放大电路把电压弄回来,后面的发光二极 ...

谢谢啊,非常感谢。已经够详细了,我自己是看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理解不合格,赶紧去重新学习晶体管基本原理和应用电路,给个提示:射极跟随器。 ...

谢谢,射极跟随器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这个电路没有电压放大能力对吧,同时这是个串联型稳压电路对吗?两者综合考虑三极管应该是扩流作用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扩流”符合题目要求。

不过你还是把图横过来吧

不知道图传上去后怎么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射极跟随器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这个电路没有电压放大能力对吧,同时这是个串联型稳压电路对吗?两者 ...

我的意思是让你把整个电路的原理都弄明白,为什么是稳压电路?具体怎么工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啊,非常感谢。已经够详细了,我自己是看不懂的

Q1是稳压调整管,上面运放是有种方波输出的振荡器,下面运放是个交流放大用的。看图像是混响类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让你把整个电路的原理都弄明白,为什么是稳压电路?具体怎么工作的? ...

新手哪里全部看得懂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哪里全部看得懂原理

这是学习的过程,而且是最基础的,这都不愿意去学就放弃只能说不适合从事任何智力性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学习的过程,而且是最基础的,这都不愿意去学就放弃只能说不适合从事任何智力性劳动。 ...

主要是平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和精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平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和精力

显然这不是接口。如果电子技术是你的工作,那你更应该搞懂,这对你的工作具有直接的促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