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K4G8U芯片读取不正确

楼主(2016-01-10):
有谁用过K9K4G8U这个芯片,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有一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数据读取不正常了(一开始读取数据是正常的,用着用着就不正常了)(设备运行中只会进行读操作,不会进行写操作,写操作只有在出厂时才执行一遍),
然后我们把主板拿回公司把数据重写一遍K9K4G8U, 又正常了,
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1、写触发管脚是否有线接入,一般EE,FLASH,OTP什么的,都有一个WREN的信号,如果设备在生产过程中未涉及写操作,就把管脚电平置0(或者1,即不能写状态),这样就可以排除误写;
2、这台设备在工作的时候,是否会有供电不稳的状态,导致存储芯片内部逻辑信号紊乱,产生误写;
3、存储芯片本身的问题,并不是所有原厂的芯片都是好的,我就遇到过EE数据丢失的情况,如果查不出问题,可以考虑换存储芯片;
4、如果换了存储芯片还是会出现数据丢失,建议考虑更换设备主板。

有时候找了很多的原因,结果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环节,比如PCB板上的虚焊或者什么的,所以,你空的话可以查查,如果生产线要用的,就测底更好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