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同时用到外部IO中断,串口中断冲突

楼主(2016-01-10):
我的外部IO中断是用来采集ad的数据的,串口接收中断是用来接收命令的,串口中断的优先级高,可是当采样率1000的时候为什么串口中断就接收不到指令了呢

网友A:
估计是冲突了,还没有完成接收就中断了,这种情况如果用DMA估计可以解决。

网友B:
你有没有用到操作系统之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