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FreeRTOS简单任务创建

楼主(2016-01-10):
使用CubeMX生成FreeRTOS工程,四个LED分别以100ms、200ms、300ms、400ms间隔闪烁,依次来测试多任务执行。先看下STM32F469-DISCOVERY板载4颗led的挂载引脚,可以从电路图中看出分别挂载在PG6、PD4、PD5、PK3上

新建CubeMX工程

选择MCU型号

先配置4LED  PIN引脚和IO状态

RCC时钟系统选择外部晶振,高低速都选外部晶振

时钟频率可以直接输入180敲回车,会自动配置

4LED输出状态设置为上拉输出

再来配置下FreeRTOS,基本可以默认,只需添加任务即可

这里添加4个任务,分别对应四颗LED的闪烁速度

最后生成MDK工程

打开工程,可以看到生成的4个任务函数

在每个任务函数添加PIN翻转和延时即可,最后编译下载程序,即可看到实验效果了,4个LED以不同的速度闪烁

网友A(2016-02-15):
这个延时准不准呢,用普通的IO做PWM,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B:
谢谢分享 实验了一下 RCC配置按照下图 就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