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USB口同时实现自定义USB HID通信和USB keyboard两种功能

楼主(2016-01-10):
需要一个USB口同时实现自定义USB HID通信和USB keyboard两种功能

楼主:
有没哪款型号芯片能同时实现定义USB HID通信和USB keyboard两种功能.或在cy7c638xx上用哪种方法可这样实现呢?

网友A:
自定义USB HID通信 是什么通信?就是传输数据?

楼主:
我的自定义HID 通,是HID中断数据传输。与PC机通信时,PC机需要自己编写上位机软件才能读/写数据,但不用驱动程序,PC机能自动识别。

网友B:
keyboard 是什么样的呢,标准键盘?

楼主:
keybard是USB 标题键盘。

网友C:
CY7C638xx 支持一个控制端点和2个数据端点,不是很明白你的双接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双接口是指在USB配置描述符中,有两个接口(interface),这个功能我枚举成功了,成功后,只有usb keyboard能正常使用,但USB HID通信不允许PC机编写软件读写。

楼主:
需求是实现:USB hid通信和usb keyboard共用一个USB口的
现在用双接口(interface)不能成功,那只有尝试用一个接口,然后在HID报告描述符中,根据报告ID号来区分了,但USB接收发送数据区只有8个字节空间,而要是增加报告ID号,那usb keyboard按原理是实现不了的啦

网友D:
为什么呢

楼主:
因为keyboard标准键盘,发送数据时需要8个字节,再加上报告ID号,那至于需要9个字节了,但这样寄存器的发送缓冲区就不能满足了。

网友E:
键盘不就是hid嘛...你直接多加几个响应代码就行了.

网友F:
CY68013A完全可以
在描述符上定义成多设备,然后分别实现一下对于的Endpoint就好了。

楼主:
哦,大体了解了

网友G(2016-12-09):
请问“一个USB口同时实现自定义USB HID通信和USB keyboard两种功能“这个问题搞定了吗?可以用什么方法啊,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哪款型号芯片能同时实现定义USB HID通信和USB keyboard两种功能.或在cy7c638xx上用哪种方法可这样实现 ...

请问“一个USB口同时实现自定义USB HID通信和USB keyboard两种功能“这个问题搞定了吗?可以用什么方法啊,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H(2017-03-17):
多个interface即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