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接受数据

楼主(2016-01-10):
一个单片机向另一个单片机发送一组数据,后者应该怎么接受数据呢,用指针吗?

网友A:
指针会改变其他变量啊

网友B:
前者发送的数据存放在SBUF里,后者从SBUF里取数据。可以用中断来实现。

楼主: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

网友C:
协议肯定要规定最大值

网友D: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网友E:
嗯,在一帧数据中一定要包含数据的长度,原机地址,目的地址,协议标示,最后还要有校验和,你才能保证数据收到要收的,并且是对的

网友F:
当然这个要看通信原理的书。根据你产品的需要来定义你的帧数据结构。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G:
用指针没有试过,可以加MAC吧,,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啊,很想知道。

网友H: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可以联系厂家找相关设置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