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R1改变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1-10):
你觉得呢

楼主:
我吧R1从1K换成10K,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B:
林顿管用的是?

楼主:
我达林顿管用的是TIP132,放大倍数他的手册中给的是1000 - 15000

网友C:
这个放大倍数是给定的,还是会随着电路变动的?

网友D:
当然是  有影响

网友E:
建议楼主在仿真时候对R1使用可变电阻

网友F:
对,或者用开关并联等大电阻

网友F:
对,然后通过开关变化可以清楚的看到R1变化引起电路的改变。

网友G:
9011,9012,9013,9014,8050,8550三极管的区别
  9011 NPN 30V 30mA 400mW 150MHz 放大倍数20-80
9012 PNP 50V 500mA 600mW 低频管 放大倍数30-90
9013 NPN 20V 625mA 500mW 低频管 放大倍数40-110
9014 NPN 45V 100mA 450mW 150MHz 放大倍数20-90
8050 NPN 25V 700mA 200mW 150MHz 放大倍数30-100
8550 PNP 40V 1500mA 1000mW 200MHz 放大倍数40-140

你看三极管也是放大倍数在一个范围内。
你可以随便找个三极管的手册,会发现测定的那个曲线图不同条件下斜率不同。

网友H: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交流放大倍数,一个是直流放大倍数。
厂家给定的参数通常指交流放大倍数,也就是说集电极电流变化量与基极电流变化量之比。

网友I:
对,业余条件下通常测的是直流放大倍数,就是把上述变化量改为静态量。

网友J:
这R1改变,这信号可能会有影响,但是最好在仿真软件上或在实验板做一下

网友K:
这个会影响Q1的工作状态的

网友K:
R1的大小会对输出电流有影响,LZ可以让R1继续增大,100k,1M,10M试试看电路R3电流的变化,然后再把R1减小,100,10欧,看看U1六脚电压的变化

网友K:
放大倍数是指管子的最大放大倍数,即为集电极电流未达到Icm max时管子的最大放大倍数,LS的交直流之说更清楚哈~

网友L:
使用虚拟软件   重新模拟一下   换一个管子试一试

网友M:
运放这一块   了解的不是很多  这一块   还是需要花点时间  多看看   多学一学   顶一个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N:
这是个压控恒流源, 由于采用达林顿管, 关于这个电阻的线性区域还是比较宽的.
总的说来, 加大这个电阻, 对恒流源最大电流是有影响的. 当然这最大电流还跟运放的驱动能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