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压不匹配

楼主(2016-01-10):
驱动LCD电压不匹配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网友A:
让其全灭,出现过背影阴影

网友B:
是黑白的吗?

网友C:
哦,查下LCD的驱动电压,然后相应的调节玻璃电压

网友D:
可以调节电阻,鬼影改大电阻,不亮改小电阻。

网友E:
一般会出现黑的不黑,白的不白的结果。

楼主:
哦,这么回事啊

网友F:
一般是5v的,不然对比会很不明显

网友G:
如楼上所说,出现鬼影

网友H:
芯片的输出电压与LCD所需的电压不匹配分2种情况:
1、Uout>Ulcd, 则会出现鬼影,即不该显示的笔端会显示出来;
2、Uout<Ulcd,则会出现显示效果(亮度不好)。

楼主:
嗯,好的,多谢大家哈

网友I:
查下LCD的驱动电压,感觉要使用到调节电阻。。。

网友J:
Uout>Ulcd, 则会出现鬼影。。。这么奇怪!!!!!

网友K:
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哈。。。。

网友L:
5V不见得就合适吧。。。。

网友M:
学习了,还不知道这个怎么弄好的。

网友N:
是的,亮度不好就会出现显示效果了,就不会出现鬼影。。

网友K:
是的,鬼影就是显现的效果导致的结果,直接与电压大小相关。。。

网友N:
问题不大: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