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715仿真器问题

楼主(2016-01-10):
我再新唐官网看到开发N79E715需要用到NuTiny-SDK-N79E85J或NuTiny-SDK-N79E715_V1.0 发展工具,另我在Nuvoton_8051_keil 使用手册上看到介绍"The ICE/OCD debug tool uses Nu-Link-51 as a bridge interface to communicate with KEILTM debug environment and the target MCU",也就是说发展工具是Nu-Link-51+目标IC板,请问这些硬件工具在哪里可以买到。新唐天猫官网上没看到卖。另天猫上的Nu-link仿真器我看到是支持core-M系列,不支持51吧。

网友A:
Nu-Link-51,看到没?是针对51系列的,不过目前经常提到的那种nu-link是针对的arm

网友B:
ISP-ICP-PROGRAMMER V2.3C  这个是烧8051的内核;nulink是烧arm的。
楼主如果需要开发工具或是烧录器,我司有大量的库存。

网友C:
用815一样

网友D:
新唐天猫官网上没看到卖。另天猫上的Nu-link仿真器我看到是支持core-M系列,不支持51。支持51的都会有个51的后缀。

网友E(2016-12-26):
有这方面例程没,共享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这方面例程没,共享一下。

去官方搜这个,找这个芯片主页,下面有下载。

网友G:
楼主用这个芯片感觉如何啊

网友H:
这个没试过,不过买的M0上的编程器就是Nu-LINK.

网友(2017-01-26):
应该不支持51吧,Nu-LINK我看是ARM上的

网友F:
直接买那个系列的开发板上面就带有编程器,能否仿真不是很清楚,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