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TG的仿真器

楼主(2016-01-10):
MSP430f2252求助,此单片机第一脚为TEST,我用的是JATG的仿真器,TEST脚接仿真器的第8脚,但是用IAR无法仿真啊

网友A:
可能有硬件的问题也可能有软件的问题,楼主请具体讲讲JTAG仿真器的型号,IAR的版本,以及MSP430的详细接线情况。

网友B:
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看看复位电容的大小

网友C:
嗯,理论是2.2NF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好解决了,谢谢

网友E:
楼主分享一下解决的办法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嗯,理论是2.2NF

不大于2.2nF

楼主:
就是把复位电容换成2.2nF 就OK

网友G:
给楼主上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H:
为什么仿真问题跟复位电容的取值有问题啊?S是因为原来硬件电路上的复位时间达不到F2253这单片机的复位时间吗?电容值越大,复位时间应该越长才是吧?

楼主:
嗯,我看下, 多谢

网友I:
那个图上2.2nf对应的还有10nf是什么意思

网友J:
检查过电路了吗

网友J:
看看复位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吗

网友J:
或者看看电路的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K(2018-04-25):
复位电容多大小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