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eeprom操作错误

楼主(2016-01-10):
对eeprom操作错误会不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A:
嗯,操作错误,顶多就是存不了数据

网友B:
嗯,或是多不到数据

楼主:
哦,放心了

网友C:
看到了,我也觉得不会,放心使用好了。。。

网友D:
楼主考虑问题真全面,eeprom的烧写次数一般十万次以上,楼主可以算算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C:
操作错误,怎么个错误法呢?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网友E:
新手一枚,进来看看,eeprom还没用过(ฅ>ω<*ฅ)

网友F:
就是使用起来可以起到掉电**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