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不是一定要比中断定时的时间长

楼主(2016-01-10):
看门狗定时器的设定时间

网友A:
这个不一定

楼主:
哦,为什么?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设定的看门狗的时间后,只要在看门狗设定的时间内使其重置即可

楼主:
在TIMER中重置还是在主程序中重置?

网友B:
据实际需要嘛,呵呵

网友C:
看门狗定时器是防止程序跑飞或干扰环境下进入死循环情况下,系统自动复位用的。

网友D: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后最好做热处理,不然开了也没用。

网友E:
看门狗的时间设定跟中断时间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F:
嗯,看门狗定时器是防止程序跑飞或干扰环境下进入死循环情况下,系统自动复位用的

网友G:
看门狗的时间设定只要在系统允许范围内即可,比如把看门狗溢出的时间设为18ms,只要在正常情况下小于18ms的时间内喂狗一次即可。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H:
哈哈,也进来学习哈子,我也明白了。。。

网友I:
看门狗看来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啊。

网友J:
这个有用过,看门狗定时器是防止程序跑飞或干扰环境下进入死循环情况下系统自动复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