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有时甚至达到了-9

楼主(2016-01-10):
我想让计数器在定时器所规定的时间内对脉冲信号进行计数,经理论分析以后,误差应该是±1个字误差,但我的误差有时甚至达到了-9

网友A:
用的是什么?

楼主:
Timer8和Counter16,最终结果在LCD上显示

楼主:
unsigned int  Fx,tt,tt1;
char tt2;
void main()
{
          M8C_EnableGInt;
Counter16_1_EnableInt;

LCD_1_Start();
Timer8_1_Start();
Counter16_1_Start();
          while(1)
    {
                tt=Counter16_1_wReadCounter();

     tt2=Timer8_1_bReadTimer();
     if (tt2==155)
      {

           Counter16_1_Stop();
tt1=65536-tt;
           Fx=tt1;
LCD_1_Position(0,2);
LCD_1_PrHexInt(Fx);
            }

}

网友B:
lz是不是时钟没有配置好呀…………

楼主:
算了吧,先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