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有软件复位命令吗

楼主(2016-01-10):
MSP430F149单片机有软件复位命令吗,很着急,在线等,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我都是用看门狗实现的复位功能

网友B:
能实现软件复位的命令,算不算软件复位命令?

如果算的话:WDTCTL = 0;

网友C:
很多非法指令都能让msp430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非法指令都能让msp430重启

比如呢

网友C:
建议用 ((void (*)())0xFFFE)()来实现,0xFFFE为复位向量的地址
尽量不要用非法的指令

@狮子歌歌 :不清楚,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sp430?上传代码看看
我调用这个函数,程序阻塞在了下一行代码处,单片机也没有执行复位,是哪里不对吗?

楼主:
OK,谢谢,
另外麻烦帮忙看看这个定时中断,为什么运行到定时器初始化之后,再下一步就进到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了,而且一直是不断的循环进到中断服务程序,出来又进去,死循环在这了
无论我怎么改TACCR0的值都不行,是不是在定时器初始化的时候要加个TAR=0;
void init_timer()
{
        TACTL=TASSEL_2+TACLR+ID_3;         //设置计时器A使用SMCLK(XT2,8MHz),8分频,并清零计数器。
        TACTL|=TAIE+MC_1;                 //设置计时器A为增计数模式,并开始计数
        TACCR0=50000;                         //设置计时器A的初始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 ((void (*)())0xFFFE)()来实现,0xFFFE为复位向量的地址
尽量不要用非法的指令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03;                             // 32k/9600 - 3.41
  UBR10 = 0x00;                             //
  UMCTL0 = 0x4A;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init_timer();
  _EINT();                                  // Enter LPM3 w/interrupt

  g_ucStartFlag = 0;
  g_ucRxCnt = 0;
  g_ucRdFlag = 0;

  InitLcd();

  ShowImage();
  Init_Keypad();

  var = 1.234;
  while(1);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if(i==20)
        {
                i=0;
                cfg=1;
        }
        else
                i++;
}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谢谢,
另外麻烦帮忙看看这个定时中断,为什么运行到定时器初始化之后,再下一步就进到定时中断服务程 ...

你是用仿真器看的把。。。

楼主:
单步调试看的

网友B:
我猜就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谢谢,
另外麻烦帮忙看看这个定时中断,为什么运行到定时器初始化之后,再下一步就进到定时中断服务程 ...

TACCR0=50000
这个值太大了,改小一些,不超过32768试试

楼主:
50000,10000,1000,100,10都试过了,结果一样,只是改成0,不进入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就是。。。

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D:
是不是没有清定时器中断标志。。。

网友C:
找个官网提供的定时器例程试试

网友E:
这个有功能的。

网友E:
看门狗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就是。。。

果然是仿真器的问题,害的我好惨,程序没问题,妈的只有仿真时候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官网提供的定时器例程试试

所有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定时器那个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定时器那个是仿真器的问题

解决了就好

网友F:
二楼说的:用看门狗实现的复位功能
是最正统的方法。
你去TI的网站,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楼说的:用看门狗实现的复位功能
是最正统的方法。
你去TI的网站,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

哦,谢谢,了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二楼说的:用看门狗实现的复位功能
是最正统的方法。
你去TI的网站,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

是的

网友G:
这个是有的,具体是哪一个的我就记不清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这个需要先开总中断的。。

网友I:
一般的单片机都会有的,,看应用场合的。

网友J:
TACCR0=50000
这个值太大了,改小一些,不超过32768试试

不是不超过65536吗

网友K:
仿真器坏了吗,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不是下不进程序

网友L:
这个一般都会有的,软件启动的主要是为了让程序不跑飞正常运行的。

网友M(2019-05-31):
引用 楼主:
果然是仿真器的问题,害的我好惨,程序没问题,妈的只有仿真时候出问题 ...

我也遇到这个总是进入定时器中断的问题,原来的仿真器为什么不行?后来又换的什么仿真器就好了?或者更新仿真器固件库,或者做一些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遇到这个总是进入定时器中断的问题,原来的仿真器为什么不行?后来又换的什么仿真器就好了?或者更新 ...

不用仿真器就好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用仿真器就好了

这样的话,在线仿真不就成了摆设?很多时候,需要在线仿真观察程序的详细步骤,是要用到在线仿真的,难道MSP430没有能够真正仿真的仿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