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电机驱动

楼主(2016-01-10):
请问哪位大侠能否帮小弟一个忙,关于直线电机驱动模块的设计:
要求:1、H桥   2、功率:200w  3、电压48v,最大电流20A  4、PWM控制 5、响应时间最好能控制在0.2ms以内(上电到电机起动时间) 6、设计的电路带有保护及电流测量

能否介绍用哪款专用栅极驱动芯片较好?H桥MOSFET管打算采用IRF3205s

小弟不是做硬件的,所以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望各位赐教!
由于时间紧,如果有哪位大侠能帮忙,定当重谢!如有意可加QQ:2215596484

楼主:
网上买的驱动板,效果不是很好,关键是芯片的规格型号被抠掉了,只知道是20脚。

网上买的驱动板

网上买的驱动板

网友A:
楼主是学生吗?
买的成品驱动板效果不好,应该说下怎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