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如何在现场因防止接错线的问题烧掉芯片呢?

楼主:
请教各位大大,我设计的一个小板老是因现场工人乱接线,把我51烧信号引脚了。
有没有办法可在信号输入端加个简单的保护电路,让芯片不被烧呢,现场据说都是24VAC   36VAC,不存在220V AC接入的问题。还请各位大大指导下小弟,万分感谢啊

网友(2016-01-10):
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反向不导通。

网友A:
是否有分析过芯片烧掉的具体原因呢?
现场接错线带来的现象是怎样的呢?电压高了还是因为极性反了引起芯片失效?
现场是交流输入,理论上不太可能是因为接错线带来的极性问题而引起芯片失效,如果是因为接错线而引起电压升高,建议做过压保护或者选择宽范围输入、稳定输出的电源给芯片进行供电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分析过芯片烧掉的具体原因呢?
现场接错线带来的现象是怎样的呢?电压高了还是因为极性反了引起芯片 ...

如附件所示,J相当于一个开关,闭合和断开两种状态现在关键是施工现场有一些小的交流电因为插头类似误解进去,一接就烧我元器件了,二极管芯片都会烧。
有没有好点的保护方法呢?就算接了交流不大于50V也不会烧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附件所示,J相当于一个开关,闭合和断开两种状态现在关键是施工现场有一些小的交流电因为插头类似误解 ...

换个插头不行吗

网友B:
T型插头不会弄错了。

网友C:
建议换个接口。

网友C:
利用特殊规则的接口,辨识。

网友D:
2个二极管,

一个并联接法用来短路,烧了上级的电源。。。。。。。。。。。。。。。哈哈

一个串联接法, 在并联之后,用来保护电源的输入....................

网友C:
弄个过流保护

网友C:
或者空气开关。

网友E(2016-03-11):
弄个保险丝

网友E:
设计一个电压比较器。

网友F:
1,输入串电阻,减少高压错接时可以起到一定保护。
2,接插件布置,硬性规范接线颜色
3,清楚标明接口标示,制定清晰的说明图纸。
4,世界上没有办法保证完全不出错,只可以尽可能减少导致错误的条件

如果以上都做了,还是经常发生,换了现场施工的人,或加个现场技术检查

网友G:
这个是用特殊接口

网友G:
使用保险丝。

网友H:
接口需要!!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怎么通过电路改变的这个设计?

网友J:
可不可以使用过电保护?

网友K:
你的保护电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