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如何防止错接入AC电源烧坏芯片?

楼主(2016-01-10):
请教各位大大,我设计的一个小板老是因现场工人乱接线,把我51信号引脚烧了。
有没有办法可在信号输入端加个简单的保护电路,让芯片不被烧呢,现场据说都是24VAC   36VAC,不存在220V AC接入的问题。还请各位大大指导下小弟,万分感谢啊!

网友A:
通过不同的接口最简单,不同的输入用不同的接口,错了插不进去:lol

网友B:
引到外部端口的IO已经通讯引脚,一般还是加上限流电阻和PTC比较可靠,如果周围电气环境复杂建议增加T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到外部端口的IO已经通讯引脚,一般还是加上限流电阻和PTC比较可靠,如果周围电气环境复杂建议增加TVS ...

如图,限流不好加啊,我只是个开关作用,外部条件动不了。
上TVS如果接错了,也抗不住啊,只能屏蔽一些脉冲能量。

网友C:
加光耦,还不行加桥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