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4G564,除P3外,其它IO口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6-01-10):
MA84G564,除P3外,其它IO口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对,有内部上拉电阻选着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端口引脚可以选择外部上拉或PUCON0 和PUCON1 置位使能片内的内部上拉。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各位

网友D:
台湾笙泉单片机总代理,杜先生,电话:15295658706   QQ:3166720948

网友E:
进来看看,MA84G564目前还没用过,应该也是笙泉系列的吧。

网友F:
总的来说,内部上拉没有外部上拉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总的来说,内部上拉没有外部上拉好用。。。

内部上拉是芯片自带的,这个不需要自己再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