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烧写程序出错,求助!

楼主(2016-01-10):
之前还是很正常的,今天烧程序的时候,
如下图:

网上找了好久,好多方法都试了,还是会有,程序运行一会就死机了。
求助啊!

网友A:
ULINK: NO ALGORITHM FOUND FOR ADDRESS
Information in this article applies to:

ULINK USB-JTAG Adapter
ULINK2 USB-JTAG Adapter
Keil Development Suite for ARM any Version
QUESTION
I am trying to download my project into Flash via ULINK. ULINK seems to connect to the device, but a Message Box pops up and tells me:

No Algorithm found for Address 0x0000000
ANSWER
This error usually indicates that an appropriate algorithm was not chosen for the flash device. To add one in the Target configuration:

Open Options for Target - Utilities.
Choose the ULINK ARM Debugger and press Settings.
Press Add and choose the algorithm that fits y**ice. In case that the Address Range for the device is wrong select the algortihm and correct the Start and Size information.
Define the address spaces RAM for Algorithm and the Flash ROM area valid for the algorithm with Start and Size.
Note: you cannot use the command Flash - Download for RAM areas in your application. The RAM content will be downloaded when you start the debugger.

MORE INFORMATION
Getting Started for ARM User's Guide, Flash Programming
Refer to Flash Download Configuration in the ULINK User's Guide.

网友A:
先看了几遍discovery的文档(《STM32F3系列探索套件开发板》、《STM32F3DISCOVERY外设固件例程库》),又找到了《Getting started with software and firmware environments for the STM32F3DISCOVERY Kit》(UM1562),然后下了stm32f3discovery_fw.zip,f303的datasheet 慢慢看,先把环境建一下吧,安装stm32_st-link_utility。
原来机器上有mdk4.5,不好用了,找到4.6安装文件直接运行,到最后问我是否要把4.5的配置导入,当然选ok,于是顺利升级成4.6,license不变。打开stm32f3discovery_fw的demo编译,通过。然后download,出错-_-b。
看了一下,发现这里Options的debug里的Use没有配置成“ST-Link Debugger”,遂改之:
然后点settings,把debug标签下的ort改成SW,退出。
按手册的说法,应该是可以了,可是烧的时候出了个错误,输出里面还有“No Algorithm found for: 08000000H - 0800412BH”的字样,查了一下,发现刚才那个seeting跳出来的窗口下flash Download里“Programming  Algorithm”是空的。
于是点“add”,选STM32F3xxFlash  On-Chip Flash 256k",再灌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了几遍discovery的文档(《STM32F3系列探索套件开发板》、《STM32F3DISCOVERY外设固件例程库》),又找 ...

我的Programming  Algorithm不是空是,是添加好了的。
这个解决在网上找到了,不行。

网友A:
我回复了另外一个,Keil网站提供的解决方法,结果回复不了,被系统屏蔽了。你重新建立个工程试试看。我从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B:
下载芯片型号选错了,还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芯片型号选错了,还用说!!!!

不对么?

网友C:
用新版的 STM32 ST-LINK Utility,通吃!

网友D:
看界面,兄弟还在用XP吧!

网友E:
关键是看楼主的对话框左上角的图标,楼主还在用keil4,开发F469至少也得是keil5吧,楼主把升级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界面,兄弟还在用XP吧!

看那窗口,那可是win7,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看楼主的对话框左上角的图标,楼主还在用keil4,开发F469至少也得是keil5吧,楼主把升级了就可以了。 ...

5,用的是keil5.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那窗口,那可是win7,好的吧。

:oWin7显示成这鸟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显示成这鸟样啊!

你说的是沙发那层的兄弟吧。;P

网友F:
引用 网友D:
Win7显示成这鸟样啊!

看走眼了吧;P

网友G:
用 STM32 ST-LINK Utility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沙发那层的兄弟吧。

;P没注意,你住的是阁楼啊!

网友H:
看现象是没有添加编程算法

网友A(2018-02-27):
解决了吗

网友A:
期待楼主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