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的输入信号

楼主(2016-01-10):
用的是的AD是delsig8,它的输入范围必须是正值,我的信号是-1—+1. 想通过内部refmux来实现电压抬升,来改变我的输入信号。

网友A:
成功了吗

楼主:
看了很多材料,调试了很多次。还是不行,请各位帮忙!

网友B:
应该是用 PGA 来实现这个功能吧

网友C:
推荐你看两篇**,**中提及了这些。

1. Negative measuring using PSoC1  http://www.cypress.com/?id=2314&source=header

网友D:
2. Connect AGND to a Pin  http://www.cypress.com/?rID=43132&cache=0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

楼主:
那就结贴了啊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