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STM32F4] 【STM32F469I试用】标准外设库DSI刷屏

楼主(2016-01-11):
       虽然意法现在主推HAL库,低功耗L系列的单片机甚至已不再提供标准外设库,HAL的资料越来越丰富,是接下来设计产品的主流,但现在也还有很大一部分工程师继续使用着标准外设库,或是之前项目工程是基于标准库,移植起来也相对方便。STM32F469这块板子ST在HAL库以及提供了DSI LCD部分的相关例程,使用起来真是方便。不过为了适配接下来RTT的移植(RTT是基于标准外设库),只能把HAL库的这部分的程序移植到标准外设库上。       先上两张图看看效果:
      首先,是SDRAM的初始化,整体的程序参考标准外设库stm324x9i_eval_fmc_sdram.c文件里的初始化函数,不过由于我们采用RGB565的格式来储存像素点的数据,所以对初始化函数的内容也做相应的改动:SDRAM_MEMORY_WIDTH改为16b的宽度,以对应RGB565的两个字节数据。
  1. FMC_SDRAMInitStructure.FMC_SDMemoryDataWidth  = SDRAM_MEMORY_WIDTH;
  2.   FMC_SDRAMInitStructure.FMC_InternalBankNumber = FMC_InternalBank_Number_4;
      接下来是按照HAL库的初始化顺序,先后对DSI、LTDC初始化
LCD_Reset();
  DSI_Config();
  LCD_Config();
  DSI_Start(DSI);
  OTM8009Setup(DSI, IMAGEFORMAT_RGB565);

        在LCD_Config中,值得注意的是LTDC_CFBStartAdress的设置,这个地址指向了LCD显存的地址,这里用SDRAM来作为显存,RGB565格式下,0xC0000000开始的连续两个地址代表一个像素点的颜色信息,所以打点函数也就是计算位置,往SDRAM中填入相应的颜色信息。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CFBStartAdress = ((uint32_t)0xC0000000);
/* the length of one line of pixels in bytes + 3 then :
Line Length = Active high width x number of bytes per pixel + 3
Active high width = 480
number of bytes per pixel = 2 (pixel_format : RGB565) */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CFBLineLength = ((480 * 2) + 3);
/* the pitch is the increment from the start of one line of pixels to the
start of the next line in bytes, then :
Pitch = Active high width x number of bytes per pixel */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CFBPitch = (480 * 2);
/* Configure the number of lines */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CFBLineNumber = 800;
/* Initializes the Layer */
LTDC_LayerInit(LTDC_Layer1, <DC_Layer_InitStruct);
/* Enable Layer 1 */
LTDC_LayerCmd(LTDC_Layer1, ENABLE);
/* Reload configuration of Layer 1 */
LTDC_ReloadConfig(LTDC_IMReload);
/* Enable The LCD */
LTDC_Cmd(ENABLE);

      SDRAM显存与LCD显示的关系如下图:画得不是很好、呵呵、不过应该能大致了解。
       整个屏幕实现横屏和竖屏的效果,由宏定义控制,其中0为横屏,1为竖屏。
  1. #define OTM_8009_sta  1   //横屏  0   竖屏  1
      横屏和竖屏的效果在最底层的打点函数上实现
#if OTM_8009_sta==0
*(__IO uint16_t*) (LCD_FB_START_ADDRESS + (2*(Xpos*480 + 480-Ypos))) = RGB_Code;
#else
  /* Write data value to all SDRAM memory */
  *(__IO uint16_t*) (LCD_FB_START_ADDRESS + (2*(Ypos*480 + Xpos))) = RGB_Code;
#endif
     其他的字符函数、画圆、画矩形函数都是基于上述打点函数,基本是从HAL库直接复制过来,基本不用修改。
void BSP_LCD_DrawCircle(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16_t Radius)
{
  int32_t   D;    /* Decision Variable */
  uint32_t  CurX; /* Current X Value */
  uint32_t  CurY; /* Current Y Value */
  D = 3 - (Radius << 1);
  CurX = 0;
  CurY = Radius;
  while (CurX <= CurY)
  {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X), (Ypos - CurY), DrawProp[ActiveLayer].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X), (Ypos - CurY), DrawProp[ActiveLayer].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Y), (Ypos - CurX), DrawProp[ActiveLayer].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Y), (Ypos - CurX), DrawProp[ActiveLayer].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X), (Ypos + CurY), DrawProp[ActiveLayer].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X), (Ypos + CurY), DrawProp[ActiveLayer].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Y), (Ypos + CurX), DrawProp[ActiveLayer].TextColor);
    BSP_LCD_DrawPixel((Xpos - CurY), (Ypos + CurX), DrawProp[ActiveLayer].TextColor);
    if (D < 0)
    {
      D += (CurX << 2) + 6;
    }
    else
    {
      D += ((CurX - CurY) << 2) + 10;
      CurY--;
    }
    CurX++;
  }
}
void BSP_LCD_DisplayStringAt(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8_t *Text, Text_AlignModeTypdef Mode)
{
  uint16_t refcolumn = 1, i = 0;
  uint32_t size = 0, xsize = 0;
  uint8_t  *ptr = Text;
  /* Get the text size */
  while (*ptr++) size ++ ;
  /* Characters number per line */
  xsize = (OTM8009A_800X480_WIDTH/DrawProp[ActiveLayer].pFont->Width);
  switch (Mode)
  {
  case CENTER_MODE:
    {
      refcolumn = Xpos + ((xsize - size)* DrawProp[ActiveLayer].pFont->Width) / 2;
      break;
    }
  case LEFT_MODE:
    {
      refcolumn = Xpos;
      break;
    }
  case RIGHT_MODE:
    {
      refcolumn = - Xpos + ((xsize - size)*DrawProp[ActiveLayer].pFont->Width);
      break;
    }
  default:
    {
      refcolumn = Xpos;
      break;
    }
  }
  /* Check that the Start column is located in the screen */
  if ((refcolumn < 1) || (refcolumn >= 480))//0x8000
  {
    refcolumn = 1;
  }
  /* Send the string character by character on LCD */
  while ((*Text != 0) & (((OTM8009A_800X480_WIDTH - (i*DrawProp[ActiveLayer].pFont->Width)) & 0xFFFF) >= DrawProp[ActiveLayer].pFont->Width))
  {
    /* Display one character on LCD */
    BSP_LCD_DisplayChar(refcolumn, Ypos, *Text);
    /* Decrement the column position by 16 */
    refcolumn += DrawProp[ActiveLayer].pFont->Width;
    /* Point on the next character */
    Text++;
    i++;
  }
}

网友A:
楼主觉得是HAL库好学,还是标准库好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觉得是HAL库好学,还是标准库好学。

两年前用hal库,感觉十分不方便,最近试用了hal,感觉变化也挺大的,起码比标准库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B:
最近在研究用标准库显示图片,但是一直没有设置好,显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研究用标准库显示图片,但是一直没有设置好,显示有问题!

什么问题?

网友B:
我对Layer不是特别理解。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Layer不是特别理解。求解释!

我看了用户手册,Layer好像分成2层,加上背景全部按照这个图叠加就形成了最终的显示效果,Layer1和Layer2分别有自己的显存空间

网友C(2016-02-15):
学习下,最近打算驱动mipi接口的 高清屏,买到开发板再来请教

网友D(2016-06-13):
引用 网友C:
学习下,最近打算驱动mipi接口的 高清屏,买到开发板再来请教

你好,请教下,mipi 的屏跟dsi的接口屏指的是不是同一个接口的,只是他们的说法不同 ??

网友D:
你好,请教下,所以的显示都调用 这个

#if OTM_8009_sta==0
*(__IO uint16_t*) (LCD_FB_START_ADDRESS + (2*(Xpos*480 + 480-Ypos))) = RGB_Code;
#else
  /* Write data value to all SDRAM memory */
  *(__IO uint16_t*) (LCD_FB_START_ADDRESS + (2*(Ypos*480 + Xpos))) = RGB_Code;
#endif

,那么显示刷新的速度会不会比较慢啊 ???

网友E(2016-12-12):
请教一下,STM32F469IIT。不外接SDRAM,只用内部的RAM是否可以驱动起来400x400的AUO 1.39“屏?显示的图像基本上是静止的菜单,没有什么动画效果。
是否可以逐个点从FLASH读取图像数据,然后传给DSI?或者只是使用一个小的缓存区,比如100kB左右的?
板子太小,已经放不下SDRAM了。

网友F(2019-11-13):
请问楼上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能不能不接外部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