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推出汽车级多路输出稳压器,实现尺寸更小、更经济的车

楼主(2016-01-10):
        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简称ST)的新系列高集成度汽车级电源管理芯片在单片上集成多个稳压器,有助于汽车系统厂商降低车载信息娱乐产品的成本和尺寸。作为该系列的首款产品,L5963集成两个降压DC-DC转换开关稳压器、低压降(low-dropout)线性稳压器和高边驱动器(high-side driver)。
  L5963采用意法半导体最先进的BCD8s汽车级半导体制造工艺和深沟道隔离(DTI, Deep Trench Isolation)技术。BCD(Bipolar-CMOS-DMOS)技术是意法半导体的独创技术,可在同一颗芯片上集成各种高低压器件,这意味着片上集成的三个稳压器均可直接连接汽车电瓶,无需中间适配电路(intermediate circuitry),同时深槽隔离技术还可提高内部模块之间的隔离度,以降低内部模块相互干扰。
  L5963的主要特性:
  · 在一个精巧封装(PSSO36)内集成三个稳压器;
  · 设计灵活性最大化:三个稳压器均能直接连接汽车电瓶,使用简单的电阻-电阻外部器件即可设定输出电压,同时也可通过硬件引脚单独启用或禁用每个稳压器;
  · 开关频率高达2MHz,最大限度降低外部元器件尺寸;
  · 每个DC-DC稳压器的输出电流高达3A,可满足汽车系统的严格要求;
  · 低耗散功率(power dissipation),在250kHz时,能效超过90%;
  · 待机静态电流极低(典型值为25μA),这对汽车系统至关重要,因为汽车子系统始终连接至汽车电瓶;
  · 500mA的内部高边驱动器,可保护子系统与电瓶的连接;
  · DC-DC稳压器之间的相移为180°,最大限度地降低电磁干扰辐射;
  · 符合AEC Q100汽车级认证,适用于任何汽车电子系统。
  高集成度及BCD技术为客户省去了在电瓶和稳压器之间的预稳压器(pre-regulator),同时用一个器件即可替代多个稳压器,降低了设计成本及印刷电路板面积。
  PSSO36封装有两个选项:slug down适用于低功率应用,slug up适用于大功率应用(需要安装散热器)。

网友A:
是意法半导体的独创技术,可在同一颗芯片上集成各种高低压器件,应该有好多芯片都集成了,为什么是ST的独创技术呢?

网友B:
居然可以达到3A的输出,这在一般的电源芯片上市不容易见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居然可以达到3A的输出,这在一般的电源芯片上市不容易见到的

TI和ADI有很多芯片可以做到的,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的价格优势,改天问代理看看报价

网友D:
slug down和slug up是两种封装么?还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lug down和slug up是两种封装么?还是什么东西呢

听过Die-up和Die-Down,这个没听说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意法半导体的独创技术,可在同一颗芯片上集成各种高低压器件,应该有好多芯片都集成了,为什么是ST的独创 ...

我也奇怪,这个技术貌似见TI和ADI早就用过了,一个芯片集成多个输出。

网友G:
这个标题的**严重的不对,实现尺寸更小、更经济的车,感情一个芯片就能让车变小了,好牛X

网友H:
引用 网友D:
slug down和slug up是两种封装么?还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我也没听过,但应该不是封装的一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东西我也没听过,但应该不是封装的一种

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找到一个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与封装技术有关的一个概念

网友B(2016-02-24):
引用 网友C:
TI和ADI有很多芯片可以做到的,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的价格优势,改天问代理看看报价 ...

TI和ADI的肯定很贵,就是不知道ST的产品性价比如何,以后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也奇怪,这个技术貌似见TI和ADI早就用过了,一个芯片集成多个输出。

看着一样,其实核心是不一样的。不过对于用户来说,我们学会应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意法半导体的独创技术,可在同一颗芯片上集成各种高低压器件,应该有好多芯片都集成了,为什么是ST的独创 ...

说不定就是ST的专利呢,只不过你听说TI和ADI的芯片多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可以达到3A的输出,这在一般的电源芯片上市不容易见到的

TI的LM系列早就做到3A了,现在最新的出来的还有10A了。

网友C(2016-05-24):
引用 网友B:
TI和ADI的肯定很贵,就是不知道ST的产品性价比如何,以后试试

ST现在的宣传什么的感觉比TI强大多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TI的LM系列早就做到3A了,现在最新的出来的还有10A了。

再大的电流也有了,只不过我们一般人用不到而已。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D:
slug down和slug up是两种封装么?还是什么东西呢

两种封装对应不同的功率和不同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