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滴答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6-01-11):
如图,根据视频所说,这段代码是用滴答定时器完成延时。现有如下不明。
1.在主函数int main(void)中,if(systick_config)这个段语句,如果if语句里的条件为真,那么程序就会执行下面括号里的while(1),那不是进入死循环了吗?
2.如果if语句里的条件为假,则跳出if执行下面的delay函数。
3.这个程序的执行步骤到底是什么样的?

网友A:
systick_config配置成功返回0。
所以如果if为真,则说明配置失败了,那就不执行其他语句,直接进入死循环while(1);
正常情况,配置成功,if为假,不执行。所以进入下一个while,执行延迟语句和后面的语句(例子中省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