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串口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6-01-11):
为什么我设置的波特率是115200,可实际调试用57600才可以使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启波特率加倍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启波特率加倍了你

确实有这个可能了,楼主可以检查下是不是开启了,关闭了看看波特率

网友C:
应该是和系统的主时钟有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和系统的主时钟有关的

我觉得试试他没有设置正确,看看官方的例程,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也没解决掉,反正能用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也没解决掉,反正能用就好了

你这么干,其实以后会出问题的,最好还是闹懂这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和系统的主时钟有关的

我觉得是和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有关的

网友H:
使用官方的例子就可以准确匹配,自己写程序就变一半了,好奇怪

网友I:
和用的是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有关了

网友J:
还是你的波特率没设置对吧

网友A(2016-02-24):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这个可能了,楼主可以检查下是不是开启了,关闭了看看波特率

我实际试了试,用官方的例程确实是正好的。自己写的话,没开波特率加倍,也是缩小一半才能正确用。

网友K:
使用STC的软件来搞一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