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12V转5V芯片,要求达到2A

楼主(2016-01-11):
如题,最好价格低点,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芯片工作温度越低越好!求各路大神推荐

网友A:
工业级的芯片都是-40°C~85°C,这一块就看你产品定位,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级的芯片都是-40°C~85°C,这一块就看你产品定位,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

工业级的芯片可以推荐一两款常用的吗?外围电路最好简单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业级的芯片可以推荐一两款常用的吗?外围电路最好简单点的

比如ETA1483、ETA1494.

网友B:
lm2596-5

+1

网友C:
去找车充的IC吧,大把的,几毛钱的事,国产很多啦

网友D:
我来推荐一个  ST  的  DC-DC  吧   ST1S40

网友E:
用kis3r33模块可以不

网友F:
2596吧,TI的,大厂,放心!
不过注意别买到假货哦!

网友G:
要效率高的话,MPS的MP1495,TI的TPS54329E
12V转5V/2A效可以95%以上

网友H:
LM2596就是了,TI和On还有一堆山寨的。

网友I(2016-02-18):
SY8113,SY8120B都可以,我这是矽力杰一代,可以Q我447400071

网友J:
7805两块并联,或lm323(78H05)都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K:
2851 339 688找我啊。我这有最全面的升-降-压IC。

这是你的QQ吗
如不是,把QQ告诉我.

网友L:
如正常工作要2A,那么用常见的最大3A的LM2596,价格还算可以;
不过这个芯片效率不是很高,在温升方面不是很理想;
要温度理想,最好选同步整流的,如上面说的MP1495

网友M:
TPS54331,12V转5V,电流更是完全没问题,发热不大,我经常用这个

网友N:
楼主参考下这颗,光宝的LSP5526   2A

网友O:
用同步DC-DC降压芯片就好了,HM1482A芯片性价比高,效率96%

网友(2016-11-25):
LM2576-5

网友P:
买电源模块多方便啊,我倒是能给你推荐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