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内核下载问题

楼主(2016-01-11):
目前要做IMX6开发开发版是imx6qsabresd ,想要单独下载内核,从sd卡启动uboot 和内核,但是内核一直起不来,image 如图,

sd启动制作:
uboot 启动:

sudo dd if=u-boot.imx of=/dev/sdb bs=512 seek=2 conv=fsync

内核:sudo dd if=zImage of=/dev/sdb bs=512 seek=2048 conv=fsync
sudo dd if=zImage-imx6q-sabresd.dtb of=/dev/sdb bs=512 seek=20480 conv=fsync

uboot的配置,按照i.MX Linux® User's Guide 和i.MX 6 SABRE-SD Linux User's Guide两个文档进行设置
但是内核一直起不来
bad linux arm zImage magic
2016-01-11 09:40:23屏幕截图.png

楼主:
请问大神们是不是我内核烧错啦,。。。i.MX Linux® User's Guide 里的内核烧写到sd卡上的是这个$ sudo dd if=zImage_imx_v7_defconfig of=/dev/sdx bs=512 seek=2048 conv=fsync,
对于zImage_imx_v7_defconfig 这个我一直不理解

网友A:
为什么不用/dev/sdbx这种方法呢?
你的不是Android吗?

网友B:
是不是烧写的内核有问题啊

网友C:
先别搞内核了,先让uboot跑起来才是正道......ddr有没有改动?......

楼主:
已解决,是我uboot 设置时没设置好,按照bootcmd 命令一步步执行,每一步用print下要执行的命令,可以看到该命令的信息,然后重新写设置了下bootcmd 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dev/sdbx这种方法呢?
你的不是Android吗?

不是Andro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