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IO中断频率高了串口中断不能响应

楼主(2016-01-11):
串口接收中断的优先级为0,外部IO中断优先级为2
当外部IO中断的输入频率为100Hz的时候,串口响应正常,可是为什么IO中断频率变为1Khz的时候,串口中断就不能响应了呢?
我用了ucos ii 2.86

网友A:
以前做过外部中断计数,然后数据写入eeprom。。。当频率低于100hz时没什么问题,当频率很高了。。计数就开始错误了,但是屏蔽写入eeprom就正常了

网友B:
设置中断优先级,让串口的优先级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