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个MP2104DJ-1.5的电路

楼主(2016-01-11):
我准备用这款降压芯片实现,5V转1.5V,请问有谁提供个电路!谢谢!

楼主:
或者说,谁另外提供方案实现5V转1.5V!

网友A:
规格书里面写的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里面写的很明白了

那么请问我的4脚输入5V,1脚干嘛的?我测试了下,1脚输入0~5V之间输出还是0.6V!资料英文的有点看不懂!

网友A:
1 脚 芯片的使能信号
高 芯片输出
低 芯片关闭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我的4脚输入5V,1脚干嘛的?我测试了下,1脚输入0~5V之间输出还是0.6V!资料英文的有点看不懂!
...

估计你实际电路有问题。

网友C:
1脚多大的电平为高,不接可以工作吗? 我了解很多芯片可以不接。

网友D(2016-02-18):
太多了,WY8120,SY8088,SY8089.有兴趣可以Q我4474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