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手机终端写SIM卡?

楼主(2016-01-11):
MTK的手机能直接写SIM卡吗,还是需要额外加入芯片实现此功能?
望各位大神指点,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当然能写,否则SIM卡怎么存储短信和电话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写,否则SIM卡怎么存储短信和电话号码?

嗯嗯 我是指的写卡钥,和卡号,
就相当于一张白的SIM卡往里面写号码(相当于营业厅开卡一样)的功能
这样手机能直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是指的写卡钥,和卡号,
就相当于一张白的SIM卡往里面写号码(相当于营业厅开卡一样)的功能
这样 ...

那当然不行,别动歪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不行,别动歪脑筋。

嗯嗯 项目要求,有运营商执照的。果然还是需要加入芯片,如果将电脑用的SIM卡读卡器的电路加在手机上能不能使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项目要求,有运营商执照的。果然还是需要加入芯片,如果将电脑用的SIM卡读卡器的电路加在手机上能不 ...

多年前的SIM卡是有简单设备加电脑软件写的,很多人用这个来制作一卡多号。   后面出的卡越来越复杂也就慢慢断绝了民间写卡的路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的SIM卡是有简单设备加电脑软件写的,很多人用这个来制作一卡多号。   后面出的卡越来越复杂也就慢 ...

恩 ,是的 这点我也知道,
是SIM卡升级了,导致难以**卡钥。
但是目前的状态的我们已经有卡钥,只是单纯的写入空卡中,是合法的。
需要一个基于MTK平台的移动开卡的终端,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疑问把电脑用的开卡器的电路直接放到手机上能不能使用的问题出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 这点我也知道,
是SIM卡升级了,导致难以**卡钥。
但是目前的状态的我们已经有卡钥,只是单 ...

那只能实验了,  肯定是可以的,移动自己的设备硬件肯定也简单,但是关键是相关的卡资料和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实验了,  肯定是可以的,移动自己的设备硬件肯定也简单,但是关键是相关的卡资料和协议。 ...

嗯嗯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