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工频干扰,隔离器ADUM1410有50HZ脉冲输出

楼主(2016-01-11):
发个问题 请教下大家  希望有类似经验的能指教一下,谢谢,板子概况如图,人体手指接近或者安在ADUM1410芯片上是,示波器会检测到50HZ的脉冲输出

网友A(2019-04-11):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而且如果先关驱动供电的话,再次打开时adum1410总有几个通道不输出了,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网友B:
适当拉低芯片输入端阻抗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