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ZDN 定时睡眠唤醒看门狗不能复位

楼主(2016-01-11):
如题,M058ZDN , 时钟配置为,使能内部22.1184MHz,使能内部10KHz,HCLK为7分频。看门狗选择内部10KHz或HCLK/2048均试过。定时器2选择内部10KHz以定时唤醒睡眠MCU。
为测试看门狗是否能正常工作,故程序中没有喂狗。调试中发现:若MCU使能睡眠定时唤醒则MCU没有看门狗引起的重启事件,若禁止睡眠则MCU能正常被看门狗重启。
所以,MCU要定时睡眠唤醒,那么看门狗应如何设置?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036588-1-1.html
这个朋友发了这个芯片的看门狗教程。

网友A:
新唐提供了图形化的初始化工具,你可以用这个做:
http://nuvoton-m0.com//code/cn/Init_M051/wiz/index.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036588-1-1.html
这个朋友发了这个芯片的看门狗教程。

那是我发的好吗?而且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提供了图形化的初始化工具,你可以用这个做:
http://nuvoton-m0.com//code/cn/Init_M051/wiz/index.ht ...

答非所问的请别来,顺便告诉你,这个工具只适用于lib2.0

网友B:
楼主想定时睡眠,然后定时唤醒,然后不让看门狗复位系统,是吧?

网友B:
如果系统复位了,肯定你的数据也就丢失了。那就禁止使用看门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定时睡眠,然后定时唤醒,然后不让看门狗复位系统,是吧?

要让看门狗可以复位,我在程序会喂狗,只是目前发现不喂狗系统并不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系统复位了,肯定你的数据也就丢失了。那就禁止使用看门狗吧。

网友B:
没看懂你这个到底是要干什么用,是想通过休眠模式省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这个到底是要干什么用,是想通过休眠模式省电吗?

是为省电。
要的是MCU既能定时睡眠唤醒,看门狗又能在不喂狗的情况下复位,当时实际应用时会去喂狗,现在是发现看门狗不起作用,测试看门狗是否起作用,不就是不喂狗看系统是否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