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精度?

楼主(2016-01-11):
请问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能够达到多大精度呢?目前输出12.6V-12.7v之间可以达到吗。在量产时会不会有很大偏差。

网友A:
0.5%的精度要求,如果没有调节手段,批量生产一定会超标的。没有提出温度要求,全温度范围内,就算是商业级范围,绝大部分电源,不是批量生产的,都会超标。

网友B:
感觉这个精度有些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的精度要求,如果没有调节手段,批量生产一定会超标的。没有提出温度要求,全温度范围内,就算是商业级 ...

用单片机控的话是否可达到这个精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你这 要求有点高  几乎达不到

是否可用单片机控制占空比来达到这个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精度有些悬

用单片机控制占空比是否可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控的话是否可达到这个精度呢?

如果批量不大,用不用单片机,都可以做到这个精度,电路会复杂一点。
  不用单片机,需要设一两个合适参数的电位器;用单片机,也许生产时可以在生产线上程控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批量不大,用不用单片机,都可以做到这个精度,电路会复杂一点。
  不用单片机,需要设一两个合适参 ...

有没有单片机控制的方案原理啊,目前我看网上有三种方案, 其中用单片机ADC采样输出电压,在用DAC输出模拟量到开关电源的PWM芯片。这种方案用的比较多。还有就是直接用单片机产生PWM,但对单片机的要求比较高。不知道哪种会更好点。

网友D:
要求严格就在开关电源输出加一级线性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严格就在开关电源输出加一级线性呗

空间有限,且电流4A。

网友E:
完全看你基准的精度和环路设计。良好的设计电压跌落最大0.01V

网友F:
12.6V似乎是电池充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6V似乎是电池充电用。。。。

恩,是的。是给电池充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