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普通同相放大运放电路其中几个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6-01-11):
如图所示,RA,RB大概是知道用来作为放大倍数使用的,但是C1和R1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刚刚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按照这个电路画的,但是没有接C1和R1,input输入模拟音频信号,OUTPUT端一点声音都没有。但如果把R1焊上,output端就有声音放出了,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R1必须得有,其是提供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必须得有,其是提供偏置。

如果输入端本来就有偏置的话,R1是否就可以不需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入端本来就有偏置的话,R1是否就可以不需要了?

如果输入端本来就有偏置的话,不但不需要R1,连C3也不需要了(必须短路),
C1本来就是多余,无论输入端如何C1都是多余的,除非想使放大器低频响应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入端本来就有偏置的话,不但不需要R1,连C3也不需要了(必须短路),
C1本来就是多余,无论输入端如 ...

明白了,非常感谢!可以结贴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