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实现3路相位差120°的PWM

楼主(2016-01-11):
如题,使用STM32F030C8,想实现3路互补输出的PWM波,周期占空比相同,只是3路之间有120°的相位差,不知道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不能用定时器现成的功能, 但能够实现, 会比较复杂.
可以用 比较触发并自动更新 OCR 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定时器现成的功能, 但能够实现, 会比较复杂.
可以用 比较触发并自动更新 OCR 的办法. ...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多谢

楼主:
@香水城,香版主有什么好的资料或者方法分享吗,多谢啦

网友A:
自动的 PWM 只有一路, 另外两路通过比较触发翻转来实现 PWM 的波形.

不过 F0 的定时器很多, 还可以用三个定时器, 初始化它们的相位差 120°, 那就可以用 PWM 实现了

网友B:
寄存器可以设置两路触发输出相位可调,但是三路还真没弄过。

网友(2024-06-20):
同学 加个qq 请教下这个问题

网友C:
建议选个其他型号进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