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6-01-11):
之前CE测试,我的电路是这样的,但是1000V雷击的测试过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前辈解答一下!万分感谢!!那个FUSE是一般的保险丝电阻,不能自恢复的,请问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不能恢复的?
雷击一下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恢复的?
雷击一下就烧了

也就是说这个F1是要那种高压断开然后可以恢复的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F1是要那种高压断开然后可以恢复的元件?

建议你查查ce的标准,看看这个要求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查查ce的标准,看看这个要求什么反应

好的 ,麻烦你了

网友B:
回答好奇怪,压敏电阻和tvs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