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egger JLink下载自主研发的芯片程序

楼主(2016-01-11):
请问各位前辈,有使用Segger jlink下载自主研发的芯片的Flash程序的么? 基于Cortex-M4,疑问是:如何写自己的RAMCODE(Flash下载算法)。我使用keil下的Flash下载算法生成的hex文件,JLINKARM在connect时,提示Failed to download RAMCODE,郁闷啊

网友A:
楼主自主研发的是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主研发的是处理器?

对的,大牛有这方面的经验么?怎么使用Segger jlink下载flash程序呢?

网友A:
我们之前都是官方做好的,所以没有接触过,不好意思,只能帮顶了

楼主:
从segger官网上看,有个自定义的RAMCODE模板,可以编写Flash下载算法,不知道哪位能提供以下,谢谢喽

网友B:
KEIL软件安装包里有个flash算法例程,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软件安装包里有个flash算法例程,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KEIL软件包的下载算法是可以自己编写,这个已经实现了。现在公司不想用keil了,太贵。想用Eclipse+jlink,这就需要jlink驱动包里的东西能支持自定义的芯片下载算法,因为Device中没有我们自主研发的芯片,只能选择Cortex-M4,所以想写自己的RAMCODE,也就是下载算法。

网友C:
直接用jlink的命令行

来自and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