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基于labview的电子琴设计

楼主(2016-01-11):
希望有朋友有材料可以分享一下,想做一个简易电子琴,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A:
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是要有一定的音乐基础啊。还有软硬件都得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是要有一定的音乐基础啊。还有软硬件都得有啊。 ...

就多花点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多花点时间研究一下

精神上支持你。:lol

楼主:
精神上也需要鼓励,哈哈哈

网友B:
C51不是可以做成电子琴么,通过PWM来控制蜂鸣器的频率就OK,如果可以的话,用C写成DLL,开放几个函数接口,用LABVIEW写界面,这样应该可以。。。。但我没做过。。。: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C51不是可以做成电子琴么,通过PWM来控制蜂鸣器的频率就OK,如果可以的话,用C写成DLL,开放几个函数接口, ...

我想全部用labview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全部用labview做

那就要配套一些I/O板卡和蜂鸣器就可以了

网友A(2016-03-08):
引用 楼主:
我想全部用labview做

软件可以做界面,发声必须得有硬件支持啊!不同的阻抗或者频率决定不同的声音。

网友C(2016-06-09):
C语言最简单,用Beep(频率,持续时间ms)就行。不过只是正弦波而已,音色不讲究。